有关DSPIC C30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3-05-31):
deltaAngle = __builtin_divsd((long)32767,inverterPeriod);
上面这句什么意思?
网上查了很多,都没找到相关解释,英文有点烂。

网友A:
这跟英文有什么关系 估计编译器自带的什么函数或宏定义什么的吧、

网友B:
带符号整型除法,结果为商的整数部分。

网友C:
这是C30的内建函数。
请参考我的附件:)

LI_~S})58_$_QJEQVGK)HGQ.jpg (42.42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