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的PCB板文件这这么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31):
板子是够大的

楼主:
这是PCB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是够大的

其实只有210x146mm,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大。

网友B:
编辑 选择 区域外,把板子框选, 然后清除 板子以外的线头
另外,器件 名称 值 等项打开, 是否跑的太远了
再者,某个器件的原点坐标 不在器件的中心点

网友A: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辑 选择 区域外,把板子框选, 然后清除 板子以外的线头
另外,器件 名称 值 等项打开, 是否跑的太远了
...

这样啊,那只有一个一个元件的查原点了吗??谢谢帮忙。

网友B:
由PCB生成库,然后查这个库中的每一个器件的零点位置

网友C:
你看看你看你的东西拿去了

网友C:
左下角那个东西是什么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下角那个东西是什么啊?呵呵

啊!!我找找看,看看能不能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你看你的东西拿去了

我这里,为什么找不到???

网友D:
你图有问题啊,孩子。仔细检查吧

网友E:
为什么我打开是210X146

网友F:
好图,好图,男主角不给力~让老衲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图,好图,男主角不给力~让老衲来~

网友C:
看看是哪个封装的名称,或者其他的标号,跑太远了,你一个一个的试吧,反正要花点时间才能搞定的

网友G:
既然你的元件标号都在了,估计那些字符就是元件名称了,元件全选后关闭名称显示就妥了。

网友H:
5楼正解。

网友I:
估计你板子外面有线头,或者做封装时不小心画了一点东西,检查一下你的封装库,或者用3D模式视图,看一看边边角角上有木有东西

网友J:
有东西(位号,型号之类)跑到pcb外面了,

网友K:
怎么不用gerber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