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id FLASH_SetLatency(uint32_t FLASH_Latency)

楼主(2013-05-31):
这个函数的作用是干什么,搞不清楚,其它单片机貌似没见多这个。
速度不匹配!!求各位大哥大姐解答啊.

网友A:
这个函数的作用是 设置STM32内核在读取FLASH时的等待周期。
因为STM32内核一般工作在比较高的频率,比如72M,而FLASH工作在比较低的频率,比如24M,所以正常情况下STM32内核在读取FLASH时需要有几个等待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