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率的波特率怎么设置设置

楼主(2013-05-31):
请问如果想把STM32F103的串口通信速率设成750000bps,要怎么处理?我调用库以后发现速率只能设成500000bps

网友A:
不清楚。
实在不行,自己看芯片资料,自己写寄存器。

网友B:
是的, 其实 5Mbps 都到不了.
只有 4.5Mbps
因为 USART 的 16分配的缘故. 72MHz 的主频 / 16 .
AVR 倒是可以用 8分频方式, 可惜 STM32 没有这个功能.
还想更高怎么办? 可以超频试试. 据我测试, STM32 可以稳定跑到 120Mhz.
这个时候 7.5MHz 就能达到了.
不过这种方法别拿来做产品.
因为我说的 "稳定",  只对我的测试版和测试芯片的特定条件下, 发现是能稳定的.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RCC时钟用内部的不能直接用库,要重新写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