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可以当导线吗?

楼主(2013-05-31):
请各位大侠赐教啊,想实现fpga的两个管脚之间进行直接数据传输,无任何逻辑,就相当于在两个引脚之间有一个导线,如何实现。条件是不知道管脚上数据流的方向,也就是不知道是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A:
够呛,前阵子弄了个IIC,不过IIC信号时OC的,还有点规律,要是完全当成一根导线估计挺难,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

网友B:
用个buffer连接这2个脚就可以了。当然信号流是单方向的。与真的铜导线还是有差别。

网友C:
这也太奢侈了吧

网友D:
注意延时哦

我们的板子上很少用CPLD的说。。。
一般都是74XXX解决了。。。
后来见过一哥们板子上 加了一个CPLD,很帅的赶脚。。。

问他:哥你这片CPLD干啥用的?
答:是为了PCB好走线用的
问:?不理解?
。。。。
后来看了他的CPLD程序,
都是拉直线的,从这个IO入,从那个IO出,确实好走线啊。。。
心里服的贴贴的  五体投地。。。。

增加抄板的难度。
CPLD成了装饰品

网友E:
一般情况下,电路的输入输出是可确定了,除非是模拟信号。
里面做个双向IO,用逻辑控制下方向。

网友F:
感觉好浪费哦……

网友G:
这个帖子怎么好像哪里见过一样

确实,在这里
https://bbs.21ic.com/icview-559578-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