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PI控制LCD12864

楼主(2013-05-31):
给位大神,小弟刚刚接触ST的芯片,因为项目需要SPI的接口,今天小试了一下,想做SPI控制LCD12864.测试了一天也没能把数据写到液晶里面,下面是我的代码: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clk.h"
#include "stm8s_gpio.h"
#include "stm8s_spi.h"

#define SPI_SCK_H ((GPIOC->ODR) |= GPIO_PIN_5)
#define SPI_SCK_L ((GPIOC->ODR) &= ~GPIO_PIN_5)
#define SPI_CS_H  ((GPIOG->ODR)  |= GPIO_PIN_0)
#define SPI_CS_L  ((GPIOG->ODR) &= ~GPIO_PIN_0)
#define SPI_BMOD_O  SPI->CR2 |= 0x40
#define SPI_BMOD_I  SPI->CR2 &= ~0x40       //控制SPI输出方向 0只输入,1输出

u8 tab1[]={"人生若只是初见,"
           "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
           "却道故人心易变。"};
void Delay(u16 time)
{
    while(time !=0)
    {
      time--;
    }
}

/*时钟选择初始化,CLK_PRESCALER_HSIDIV2定义为内部高速时钟,最大16M/128分频*/
void Init_CLK(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CPUDIV128);
}
/*SPI接口初始化*/
void Init_SPI(void)
{
   SPI_DeInit();  //初始化SPI用到的所有寄存器,寄存器恢复到初始值
   SPI->CR1 |= 0xbc; //先发送高位、关闭SPI使能、波特率为时钟256分频、主设备第一个脉冲上升沿
   SPI->CR2 |= 0xC0; //单线双向,输出使能
// SPI->CRC |= 0X07;  //CRC初始化
   SPI_Cmd(ENABLE);
}

void LCD_Write(u8 Dat)
{
// SPI_CS_H;   //选择设备
  SPI_SendData(Dat);
  Delay(20);
// SPI_CS_L;
}

void LCD_Cmd(u8 Dat)
{
  u8 cmd,temp1,temp2;
  cmd = 0xf8;
  temp1 = Dat & 0xf0;
  temp2 = (Dat << 4) & 0xf0;
  LCD_Write(cmd);       //发送命令到LCD
  Delay(5);             //适当延时,等待LCD释放
  LCD_Write(temp1);
  Delay(1);
  LCD_Write(temp2);
  Delay(1);
}

void LCD_DatWrite(u8 Dat)
{
  u8 startdat,temp1,temp2;
  startdat = 0xfa;
  temp1 = Dat & 0xf0;
  temp2 = (Dat << 4) & 0xf0;
  LCD_Write(startdat);       //发送命令到LCD
  Delay(5);             //适当延时,等待LCD释放
  LCD_Write(temp1);
  Delay(1);
  LCD_Write(temp2);
  Delay(1);
}

void LCD_Init()
{
//   SPI_CS_H;   //选择设备
   Delay(2);
   LCD_Cmd(0x30);
   LCD_Cmd(0x0c);
   LCD_Cmd(0x01);
}

void LCD_Display(u8* str)
{
  u8 i,j;
  LCD_Cmd(0x30);
  LCD_Cmd(0x80);
  for(j=0;j<4;j++)
  {
    for(i=0;i<16;i++)
    LCD_DatWrite(str[j*16+i]);
  }
}

void LCD_ClearRam()
{
   LCD_Cmd(0x30);
   LCD_Cmd(0x01);
   Delay(180);
}

void Init_GPIO()
{
   GPIOC->DDR |= 0x60;
   GPIOG->DDR |= 0x01;
   GPIOC->CR1 |= 0x60;
   GPIOC->CR2 &= ~0x60;
   GPIOG->CR1 |= 0x01;
   GPIOG->CR2 &= ~0x01;
}

void main(void)
{
  u8 i;
  Init_SPI();
  Delay(10);
  Init_GPIO();
  LCD_Init();
  SPI_CS_L;
  while(1)
  {
     LCD_ClearRam();
     LCD_Display(tab1);
     for(i=0;i<5;i++)
     Delay(1000);
  }
}

忘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你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顶一个

网友B:
1. 验证时序,
2. 读取屏幕状态, 如果返回数据正常了
3. 调节屏幕对比度负压.

网友C(2013-11-07):
我也是,不过正在调162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