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DK4.22仿真STM32问题

楼主(2013-05-31):
使用MDK4.22仿真STM32F100CB,J-LINK连接,可以编译,可以烧写,但点击仿真,不能正常仿真,老是跳转到启动文件的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__main

                LDR     R0, = SystemInit_ExtMemCtl ; initialize external memory controller

请求高手解答

楼主:
检查了一下,IROM设置是对的,IRAM也是对的,重新添加了几次,有莫名其妙的好了,可以跳到正常的main()里进行仿真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