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出现个别不亮

楼主(2013-05-31):
问题是这样的,产品中用到了LED,我们用的是那种F3雾状蓝的LED,买的时候包装是工作电压3.0-3.2V,WL(波长)460-465,IV(光强)400-600,现在使用的环境是这样,我用AVR控制24路LED,IO控制LED,每个LED经过限流电阻1K接地,在适合情况下单片机控制LED的亮灭,工作电压3.3V,现在我测试了一个坏掉的LED和好的LED,参数是这样的:
电源出来是3.28V,
LED高电平是2.61V,
1K电阻即0.65,即流过LED的电流是0.65mA,
测试坏掉的LED,LED的两端电压会高出0.2-0.3V
,大家看看这些参数是不是适合呢,会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A:
装到板子上之前可能静电击穿了。

网友B:
电流太小了。

网友C:
即流过LED的电流是0.65mA?
标称电流要求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流过LED的电流是0.65mA?
标称电流要求是多少?????????

他也没写啊

网友D:
即使0.3mA,蓝灯也会亮的。你加大电流试试。
应该是坏掉了,如果还没有出厂就坏了,还是很好找原因的。

楼主:
有可能是电流太小的问题,再有坏的再好好试一下

网友E:
LED质量不好的坏掉很正常,你看看外面的那些LED屏,刚开始的时候很漂亮,没过一两个月就有些点不亮了

网友A:
一般来说,红灯、黄灯不容易坏,绿灯、蓝灯以及白灯容易坏,LED在生产焊接过程中特别需要注意防静电,一旦受到静电损伤,当时不一定就表现出来,用上一段时间就会开始闪烁,之后就会彻底不亮。
需要注意的是,用IO控制LED亮灭,在关断时不能有反压,否则很容易击穿损坏。严重情况下,用万用表(9V)量反向电阻都有可能导致LED损坏。顺便说一句:用在AC220V电源的LED+R的指示灯电路,损坏的基本就是反向击穿。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LED生产厂家生产过程中就有不良品。
至于过电流损坏的的情况极少,没有人这么设计电路的。

网友F:
高亮的都是3V左右的电压,你用3.3V能驱动的了么,还加1K的电阻?把1K电阻换为10欧左右才差不多。

网友G:
新手学习中;
多谢前辈们分享

网友H:
加大电流试试吧,我遇到过电流太小而工作寿命短的,虽然莫名其妙,但确实存在,.
记得那时是一段时间后不亮了,之后大电流是可以点亮还是偶尔可以亮记不清了

网友I:
很可能是静电击穿了  换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亮的都是3V左右的电压,你用3.3V能驱动的了么,还加1K的电阻?把1K电阻换为10欧左右才差不多。 ...

高亮的如果换成10欧,太刺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