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管大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3-05-31):
----------------------------------------------------------------------------------------------------------------------------
1、其中PA1是单片机的引脚,Q2是PNP管(装配的是9012),VCC是+5V,-VCC是 -12V。单片机5V供电。
所以其低电平为0V左右,高电平为5V左右。
2、当PA1为低电平时Q2导通,测得黑圈处的电压为5V左右,PA1为高电平时Q2截止, 测得黑圈处的电压
为 -6.14V 左右。

3、问题:为什么Q2截止时黑圈处的电压不是 -12V呢???????
----------------------------------------------------------------------------------------------------------------------------

网友A:
用什么表测量的?

网友B:
因为Q2的穿透电流能使Q3导通

网友C:
从仿真看来应该是-12。你在分析分析实际情况吧。

网友D:
你把上边的电源改成3.3V试一下,5V计算结果Q2没有完全截止。
或者把那个10K的电阻改小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表测量的?

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仿真看来应该是-12。你在分析分析实际情况吧。

恩恩,实际板子上测量的

网友E:
即使R39断了,也不会有这个结果的,应该从其它方面找问题,例如,电路不是这样接的、Q2的质量不合格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上边的电源改成3.3V试一下,5V计算结果Q2没有完全截止。
或者把那个10K的电阻改小一点试试。
...

电阻一级级往下降,都降到500欧姆了,没什么效果

楼主:
谢了各位,解决了!我将上面的C,E两级调换了下就OK了,不过感觉很奇怪,我用万用表的三极管测量那个档测得CBE各脚,然后连接入电路相应引脚,出现帖子中的问题,现在就将C,E两脚调换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funk:当天发帖看来当天还不能结贴的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天发帖看来当天还不能结贴的哦

你是E C级搞错啦?

sunmax根据现像想到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