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2057 / LTC2057HV - 高电压、低噪声、零漂移运算放大器

楼主(2013-05-31):
LTC2057 / LTC2057HV - 高电压、低噪声、零漂移运算放大器

特点

电源电压范围
     4.75V 至 36V (LTC2057)
     4.75V 至 60V (LTC2057HV)
失调电压:4μV (最大值)
失调电压漂移:0.015μV/ºC (在 -40°C 至 125°C 温度范围内的最大值)
输入噪声电压
     200nVP-P,DC 至 10Hz (典型值)
     11nV/√Hz,1kHz (典型值) 
输入共模范围:V– – 0.1V 至 V+ – 1.5V 
轨至轨输出
具稳定的单位增益
增益带宽乘积:1.5MHz (典型值) 
摆率:0.45V/μs (典型值)
AVOL:150dB (典型值) 
PSRR:160dB (典型值) 
CMRR:150dB (典型值) 
停机模式

楼主:
描述

LTC®2057 是一款高电压、低噪声、零漂移运算放大器,其可在 4.75V 至 36V 或4.75V 至 60V (对于 LTC2057HV) 的宽电源范围内提供精准的 DC 性能。失调电压和 1/f 噪声受到抑制,因而使得该放大器能实现 4μV 的最大失调电压和 200nVP-P (典型值) 的 DC 至 10Hz 输入噪声电压。LTC2057 的自校准电路可实现低失调电压温度漂移 (最大值为 0.015μV/ºC) 和零时间漂移。另外,此放大器还拥有 160dB 的卓越电源抑制比 (PSRR) 和 150dB (典型值) 的共模抑制比 (CMRR)。

LTC2057 提供了轨至轨输出摆幅和一个包括 V– 电源轨的输入共模范围 (V– – 0.1V 至 V+ – 1.5V)。除了低失调和低噪声之外,这款放大器还具有一个 1.5MHz (典型值) 的增益带宽乘积和 0.45V/μs (典型值) 的摆率。

宽的电源范围,再加上低噪声、低失调和卓越的 PSRR 和 CMRR 特性,使得 LTC2057 和 LTC2057HV 非常适合于高动态范围测试、测量和仪表系统。

楼主:
应用

高分辨率数据采集
基准缓冲
测试和测量
电子衡器
热电偶放大器
应变仪
低端电流检测
汽车监视器和控制

楼主:
LTC2378-20 - 具 0.5ppm INL 的 20 位、1Msps、低功率 SAR ADC
特点

1Msps 吞吐速率
±0.5ppm INL (典型值)
保证 20 位无漏失码
低功耗:21mW (在 1Msps)、21μW (在 1ksps)
在 fIN = 2kHz 时 SNR 的典型值为 104dB
在 fIN = 2kHz 时 THD 的典型值为 -125dB
数字增益压缩 (DGC)
保证运作至 85°C
2.5V 电源
全差分输入范围:±VREF
VREF 输入范围:2.5V 至 5.1V
无流水线延迟,无周期延迟
1.8V 至 5V I/O 电压
具菊链模式的 SPI 兼容型串行 I/O
内部转换时钟
16 引脚 MSOP 封装和 4mm x 3mm DFN 封装

楼主:
描述

LTC®2378-20 是一款低噪声、低功率、高速 20 位逐次逼近型寄存器 (SAR) ADC。LTC2378-20 采用单 2.5V 工作电源,具有一个 ±VREF 的全差分输入范围 (VREF 的变化范围从2.5V 至 5.1V)。LTC2378-20 仅消耗 21mW 功率,并实现了 ±2ppm INL (最大值)、无漏失码 (在 20 位) 和 104dB SNR。

LTC2378-20 具有一个支持 1.8V、2.5V、3.3V 和 5V 逻辑的高速 SPI 兼容型串行接口,同时还拥有一种菊链模式。1Msps 的高吞吐速率和无周期延迟特性使 LTC2378-20 成为众多高速应用的理想选择。一个内部振荡器负责设定转换时间,从而缓解了外部定时方面的考虑。LTC2378-20 在转换操作之间自动断电,从而减低了随采样速率而调节的功耗。

LTC2378-20 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数字增益压缩 (DGC) 功能,因而免除了驱动器放大器的负电源并保持了 ADC 的完整分辨率。当被使能时,ADC 将执行一种数字定标功能,此项功能用于将零标度代码从 0V 变换至 0.1·VREF,以及将全标度代码从 VREF 变换至 0.9·VREF。对于一个 5V 的典型基准电压,全标度输入范围现为 0.5V 至 4.5V,这就为从单 5.5V 电源给驱动放大器供电提供了足够的储备空间。

楼主:
应用

医疗成像
高速数据采集
便携式或紧凑型仪表
工业过程控制
低功率电池供电型仪表
ATE

楼主:
LTC6655 - 0.25ppm 噪声、低漂移、精准缓冲基准系列

特点

低噪声:0.25ppmP-P (0.1Hz 至 10Hz)
               625nVP-P (对于 LTC6655-2.5)
低漂移:2ppm/ºC (最大值)
高准确度:±0.025% (最大值)

楼主:
LT5400 - 四个匹配的电阻器网络

特点

卓越的匹配性能
          ―  A 级:0.01% 匹配准确度
          ―  B 级:0.025% 匹配准确度
0.2ppm/℃ 匹配温度漂移
±75V 工作电压 (±80V 绝对最大值)
8ppm/℃ 绝对电阻值温度漂移
长期稳定性:<2ppm (在 2000 小时)
-55℃ 至 150℃ 工作温度范围
8 引脚 MSOP 封装

楼主:
LTC®2641/LTC2642 是 16、14 和 12 位无缓冲电压输出DAC 系列。这些 DAC 采用 2.7V 至 5.5V 单工作电源,并在整个温度范围内保证单调。LTC2641A-16/LTC2642A-16 在整个温度范围内提供了 16 位性能 (±1LSB INL和 ±1LSB DNL)。无缓冲 DAC 输出产生了 120μA 的低电源电流和±1LSB 的低偏移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

这些是我经常用的: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共享~

:handshake

网友B(2014-05-24):
顺易捷pcb打样48元起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ERP系统报价和下单,生产进度查询等多种功能,尽在自己掌控之中,方便快捷5分钟完成下单操作,可选板材(FR-4  纸板94V0 半玻纤CME-1  铝基板),服务上万家客户,每天下单超过1000余款pcb样板!交期品质两不误!改变繁琐的通过 邮件 QQ  电话等传统下单模式,支持货到付款或在线支付货款!(注册编号ID—登陆系统—在线下单—等待审核—确认下单—下单完成)(单双面PCB板12小时,双面板24小时,多层板72小时加急PCB打样)
1. 单双面板 5*5CM以内的,pcb打样50元/款,在线支付48元/款
2.  单双面板10*10CM以内的,pcb打样100元/款,在线支付95元/款
3.  多层板 10*10CM以内的,pcb打样400元/款,在线支付380元/款
以上报价要求工艺为:FR-4,板厚0.6-1.6mm,绿油白字,有铅喷锡工艺,数量为10片内,材料均采用建滔KB顶级板材,样板免费全测!免颜色费!网银和支付宝在线支付享受9.5折扣
板材多样化:单面纸板(94V0)样板,半玻纤cem-1,铝基板等 小批量快速生产品质保证
PCB小批量快速生产在线支付享受9折扣优惠
韩先生-服务热线: 13480101190 /13510965133  QQ800055586

E-mail :syjpcb@163.com

   顺易捷支持全国发货,闪速发货,选择顺易捷,是你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