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保护IC高手请进

楼主(2013-05-31):
单节锂电保护正极受控和负极受控那个好?市面上基本上都是负极受控,难道正极受控性能不是很好。

网友A:
同问,希望能看到高手解答

网友B:
正极受控需要P型开关管,负极受控需要N型开关管,而N型的在同样条件下便宜很多,电池输出又不怕干扰什么的,不需要考虑共地,当然用N管搞负极受控了。

楼主(点评):
说的挺明白

网友C:
不知道,前来看看。。觉得这个当年没学好

网友D:
之前弄过一些,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极受控需要P型开关管,负极受控需要N型开关管,而N型的在同样条件下便宜很多,电池输出又不怕干扰什么的 ...

听说P管的体积一般比N管大(性能相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B:
P管硅片面积会大些

网友E:
P管的内阻比N管的大点

网友F:
8楼正解   顶
保护板用正保护就要用P MOS。P MOS比N大太多,特别是低压驱动时,严重是直接无法使用。

网友G(2013-07-26):
P MOS 型号少价格相对贵一点,但电三、四串的笔记本电池方案多数是用PMOS  SOP8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