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下PNP三极管和MOS管

楼主(2013-05-31):
下面这个电路中PNP三极管是应该工作在开关状态吧,可是:
(1)RB就是基极电阻是怎样计算的呢?
(2)我要让起爆器的电阻通过1A左右的电流,该怎样选这个三极管和下面的MOS管呢?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A:
没有图,图通过附件上传,然后插入,不可以直接复制粘贴的

网友B:
又是硬盘图!基极电阻啊?我有个想法,就是通过基极电阻的电流大于通过发射极电阻的最大电流的1/β。比如β=50,那我发射极最大电流是50ma,我选择基极电阻使基极电流大于10ma.这样肯定是开关状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