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69 AD采样参考电压设置问题

楼主(2013-05-31):
请问我怎么样才能MSP430F169的AD采样参考电压设置为1.5V,我在程序中这样写:
P6SEL |= 0x20;
    ADC12CTL0 = ADC12ON + SHT0_15 + MSC;      // Turn on ADC12, set sampling time
    ADC12CTL0 |= REFON;
    ADC12CTL1 = SHP + CONSEQ_2;               // Use sampling timer, set mode
    ADC12MCTL0 |= 0x05;
    ADC12IE = 0x01;                           // Enable ADC12IFG.0
    ADC12CTL0 |= ENC;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DAC12_0CTL = DAC12IR + DAC12AMP_5 + DAC12ENC;
结果DA的参考电压是1.5V,但是AD的参考电压还是3.3V,请问我哪个寄存器配置错了?

网友A:
ADC12有16个转换寄存器,在设置完ADC的参考电压源后,应该对你所使用的转换存储器的控制寄存器进行配置,即设置ADC12MCTLx的Sref位。Sref默认为AVcc,所以参考电压还是3.3V就不足为奇了。

网友B:
你有个位没有配置啊,SREFx位,用来选参考的

网友C:
SHT0_15 这个寄存器的查看下的吧,应该不是这个寄存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