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C语言左移<<的问题

楼主(2013-05-31):
随便写下啦,这个问题比较弱智,别取笑我啊
uchar a=0x1;
uchar b=0x2;
uchar c=0x3;
uchar d=0x3;
void fun(void)
{
   uint i;
   i=a|(b<<8)|(c<<16) |(d<<24)  ;
}
i等于多少,why????
疑惑是abcd是8位的,移位了8位应该全0了??
但是实际上是a,b,c,d变成32位的(跟赋值左式一样??)?再移位??
求解、

网友A:
确定?
uchar 是否 unsigned char,
b应该等于0,并不是你说的那样。

网友B:
这个写法在一般的编译器编译过程中会出警告的,属于不规范的,不安全的代码。
不管结果是啥,都不值得庆幸,因为这样的代码在实际中就不应该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写法在一般的编译器编译过程中会出警告的,属于不规范的,不安全的代码。
不管结果是啥,都不值得庆幸,因 ...

确定?我看到很多程序中有这种用法,我也挺疑惑的

网友C:
虽说可能有些编译器不会有问题,但还是严重建议a、b、c、d和i同一类型……

网友D:
LZ用的什么编译器?这编译器真是烂得跟坨屎一样

网友E:
结果=0x03030201
我认为这个写法是标准的, 理由是: 不同类型在一个表达式还是经常出现的, 若都加强制转换不仅麻烦, 看起来更累. 关键是C语言规定小于INT的类型运算前都要转换为INT(或UINT)

网友F:
一般来说编译器跟据运算优先级来确定数据类型的匹配,但有时候自己并不是完全了解转换规则,所以和编译器的理解会有不一样。而且不同编译器也有不一定相同的规则。

最好自己来控制类型转换,事先指定。

网友G:
自动类型转换。请查看编译器首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用的什么编译器?这编译器真是烂得跟坨屎一样

也不能这么说的,用的 Eclipse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结果=0x03030201
我认为这个写法是标准的, 理由是: 不同类型在一个表达式还是经常出现的, 若都加强制转换不 ...

有这个规定吗?我查查看,哎,楼主我基础不行,所以问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来说编译器跟据运算优先级来确定数据类型的匹配,但有时候自己并不是完全了解转换规则,所以和编译器的 ...

恩,有道理,只是有时候加强制转换的确有些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结果=0x03030201
我认为这个写法是标准的, 理由是: 不同类型在一个表达式还是经常出现的, 若都加强制转换不 ...

哥们说的是java吧。c中有这个规定?

楼主:
学习了,谭浩强老师的c语言书上是降到了4)    char 型和  short  型参与运算时,必须先转换成  int 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不能这么说的,用的 Eclipse

Eclipse可不做编译器哈,只是个IDE开发平台而已,里边一般都会集成有编译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谭浩强老师的c语言书上是降到了4)    char 型和  short  型参与运算时,必须先转换成  int 型。 ...

int 类型在不同的架构,不同的编译器里面的解释是有差异的,有些是16位的,有些是32位的,

网友H:
结果=0x03030201应该没有问题。一般的编译器应该都是这个结果。
不过确实写得不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D:
Eclipse可不做编译器哈,只是个IDE开发平台而已,里边一般都会集成有编译器 ...

恩,我也不晓得里面内嵌什么编译器,我只能说开发环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 类型在不同的架构,不同的编译器里面的解释是有差异的,有些是16位的,有些是32位的, ...

恩,这个我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结果=0x03030201应该没有问题。一般的编译器应该都是这个结果。
不过确实写得不规范

恩,大部分编译器都会进行自动转换,很多时候我们不提到的时候都会忽略这个问题,的确是有些不规范,希望以后能注意把

网友I:
难道这是传说中ADS1.2编译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J:
RT:

大哥,您这是用的几位的cpu,8位单片机?那肯定这个值,8位的cpu做运算,想想就知道,不过我也没说我那是32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难道这是传说中ADS1.2编译的结果?!

32位cpu情况下,基本上编译器编译都是这个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