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找电容!

楼主(2013-05-31):
求助!寻找大容量1000UF以上耐高温铝电解电容!国产太坑了,标的105度,实际80不到,伤不起!
寻求T叔、匠人等各位大牛帮助!:)

谢谢

网友A:
这么差?
不如找几个靠谱点的厂家?

网友B:
125度的,nichicon电容
http://www.nichicon.co.jp/english/products/alm_chip/pict_f.htm

网友C:
〓◆ 高效电能变换器丛书 3册 86.6M ◆〓 , 重传大包子版

有这个等级,但要找到正宗供应商才是

网友D:
找找日系的红宝石、日立等,台系的也可以

网友E:
国产太坑了,标的105度,实际80不到,伤不起!
**********************
怎么验证“实际80不到”?

网友:
伤不起啊  伤不起

网友F:
黑金钢可以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国产太坑了,标的105度,实际80不到,伤不起!
**********************
怎么验证“实际80不到”? ...

我也想知道LZ怎么判断的,
厂家标示的105C,是内核问题,不是电解表面温度,一般内核与表面相差10-20C,

网友H:
国产可以用到消费类电子 哈哈

网友I:
之前有用过 samyang 105  2200uF的

网友J:
国产的东西,又让国人失望了

网友K:
你怎么判断国产?…破电解、外商都把厂搬到中国!原料、工艺…钢钢地!…
你那破设备发热严重吧!是容量消失?还是爆?
原因可能没找到,就怪电容!
有部份“水货”就是这样的托词!沒能力、就乱说:推脱责任。见得多啦!这些人…

网友L:
我觉的日本的红宝石系列不错

网友M:
红宝石确实不错。 。

楼主:
呃,是80度烘箱就鼓胀了:L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回帖,感激不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呃,是80度烘箱就鼓胀了

那也不代表它工作80度不到,只代表你的设计有问题而已。
80度烘箱工作,它表面温度估计已经超过80度多多了。
你应该测试80度烘箱工作时它的纹波电流及表面温度是多少了再下结论,不要动不动就把问题赖在“国产”上。现在有哪个的家电里用的不是国产的电解电容?

网友N:
电容发热...环境温度80度(烤箱),实际电容温度可能远远高于1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