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K中添加bram_block axi_bram_ctrl后netlist出错

楼主(2013-05-31):
我在EDK中添加bram_block和axi_bram_ctrl,连线如下图D:\Users\taoge\Desktop\2009-05-31_213230.png。之后netlist出错。
报错如下:ERROR:EDK:3830 - CLK S_AXI_ACLK on INSTANCE my_axi_bram_ctrl is not connected.
All AXI master/slaves are required to be clocked.

好像my_axi_bram_ctrl 要连个时钟,但是不知道怎么连,请各位大侠帮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
连到你需要的时钟上啊。Bram不能没有时钟啊

网友B:
感觉一个时钟没有链接啊

楼主:
连接了一个时钟,就是microblaze分出来的100Mhz,但是design VIEW中显示没有连在那个时钟上面,而是多了一个新的输入接到了Bram_ctrl的100MHz上面(图中最下面的)。netlist还是各种错,我又重新按它系统推荐的板子新建了工程,结果design VIEW显示还是那样的,但是netlist成功了。这个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到你需要的时钟上啊。Bram不能没有时钟啊

连接了一个时钟,就是microblaze分出来的100Mhz,但是design VIEW中显示没有连在那个时钟上面,而是多了一个新的输入接到了Bram_ctrl的100MHz上面(图中最下面的)。netlist还是各种错,我又重新按它系统推荐的板子新建了工程,结果design VIEW显示还是那样的,但是netlist成功了。这个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接了一个时钟,就是microblaze分出来的100Mhz,但是design VIEW中显示没有连在那个时钟上面,而是多了一 ...

那就验证功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接了一个时钟,就是microblaze分出来的100Mhz,但是design VIEW中显示没有连在那个时钟上面,而是多了 ...

是不是软件错误,我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软件错误,我也不清楚

图没错的,是我看错了,那个是bram的B端口输出时钟,感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