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

楼主(2013-05-31):
最近在搞项目的过程中发现,步进电机每走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就停下来了,信号口无PWM波。
我的项目中多个中断,其中伺服电机与步进电机的中断程序一致,PWM波是通过电平的高低形成的。可是伺服电机正常,步进电机常常会这样,难道是中断出来了问题?

网友A:
如果每次都是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停下,然后通过示波器测试的结果也是没有信号,那就只能找程序的问题了。或者你可以不连接电机,然后让程序运行,如果过大约半个小时左右信号中断,那就可以确定问题是在软件这边了。

网友B:
中断是否无法及时响应应该看你中断优先级的设置了,你可以将电机的中断优先级提高,看效果怎么样。中断中尽可能的做简单的事情,保证中断执行时间的短暂性,然后看你整个系统,多久中断全部完成一次,大概的就可以推算出可能存在的中断延时执行的问题。

网友C:
这个问题的的确是需要多找找软件程序方面的问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