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3-05-31):
(无正文)

网友A:
LZ是怎么接的?怎么量的?

网友B:
硬件可能没问题,问题是软件

网友C:
2.5V - 5V之间都是'高'电平,翻翻手册是这样的

网友D:
楼主的硬件设计上有些问题的吧
是不是上拉了排阻的

网友E:
这个跟硬件设计上有关系的,。。

网友E:
再者就是跟你的单片机的IO口有关系的,该IO口可能由于瞬间电压过高被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