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问题

楼主(2013-05-31):
为啥像51单片机的开发不用仿真器,而arm 和dsp的开发需要仿真器?
仿真器的作用到底是啥?

网友A:
51刚开始也是需要仿真器的,只不过后来熟练了就省了.
而arm 和dsp里面复杂,出现问题后你无法知道问题处在哪里.
比如说死机,不用仿真器的话很难猜出哪一过程导致死机的,用仿真器的话就简单多了,可以知道运行到哪一步导致死机的

网友B:
其实是很多厂家由于成本问题在51里就没有把硬件的仿真接口做进去

网友C:
至于有没有必要用仿真器,这个和你的工程数量级有关

工程越大,越有必要用仿真器,不然调试很麻烦
如果工程很简单,那用不用仿真器差别不是很大

仿真器的作用就是在你调试的时候,实时查看运行时的寄存器和内存状态,方便快速定位解决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