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GB转换

楼主(2013-05-31):
最近要做一个伪彩信号转真彩信号的板子,初步准备用FPGA来转换,主板提供的伪彩信号为8为数据总线,RGB都用1位表示。现在转换为24位的RGB,算法有点头疼? 1位色彩要转成8位色彩。有木有什么好的算法?

网友A:
楼主这个转化比较麻烦吧?源头信号就不好,你还想转为好的信号,除非你做什么信号增强,处理什么的。

网友B:
不知道原图片怎么拆分给8位总线的,单是8位来填满上图的一张图片就要填9600多次,而且只有8种颜色变化。

网友C:
好像表述的不太清楚

网友D:
用一片RAMDAC就可以了

网友E:
要么是没有描述清楚,要么就是需求没有提清楚,说说上下文吧。

网友F:
这个我也没太明白说的什么意思的,不过做图像数据转换的,最基本的还是二进制的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