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让DAC达到正负10V

楼主(2013-05-31):
我是想用DAC8达到0-5V,接放大器到10V后再接一个反相器,

但想请问各位前辈,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吗?还是另有他法?谢谢

网友A:
先减掉2.5V,变成-2.5~2.5,然后放大。

楼主:
所以DAC8里面-127〜127即是指-2.5〜2.5V啰?
那这样不就是直接接放大4倍的放大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