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纹波时大时小与带载工频干扰

楼主(2013-05-31):
大家好,本人的一个产品中开关电源部分参考LINEAR公司的LT3748 - 100V 隔离型反激式控制器http://www.linear.com.cn/product/LT3748),
输入24V输出12V,输出功率可达30W,原理图跟他差不多就电阻参数和封装更换了,其他都没变化,调试(该开关电源部分)时出现的问题:
1、空载时的纹波有时是200mV有时12mV左右,当接一个电子负载无电流(电子负载设备电源通电了,但没开电流)情况下,纹波是400mV左右,再将电子负载去掉后就可能出现200mV,也可能是12mV左右,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接上电子负载并设置其电流为2.5A,此时纹波为由300mV的工频干扰波和160mV左右的高频干扰波组成,有点像调制的那种波形。现在高频纹波大小符合要求,便工频干扰波就超过要求了,想去除工频干扰,但不知道它的干扰源在哪里所以无从下手,望大家指点指点。

以上是的问题描述,如有不清楚请指明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开关噪声,看看共模滤波有没有效果

楼主:
我加了2mH共模电感后,高频干扰没了,工频纹波也降到80mV左右,已经满足要求了,不过2mH共模电感我是外接的,体积比较大,PCB板上没那么大的空间给它,想用小的,但手头上没有小的共模电感,想问下有经验的人,多大的共模电感比较合适?是不是跟干扰波的频率有关?
第1个问题解决了一半,很感谢blessdxp的帮助。

楼主:
现在空载纹波一直是400mV左右,另一种12mV的不存在了,悲剧。而且400mV又去除不掉。

楼主:
我刚在共模电感和电解电容之间并了一个200R/2W的电阻作为假负载,空载波形由原来的400mV左右一下子降到20mV左右;负载电流在2.2A以内的纹波为80mV左右,电压下降0.5V;负载在2.2A与2.5A之间的纹波为150mV左右,电压下降2.5V,我的最大电流是2.5A额定电流为2A左右,所以加了假负载后的纹波满足要求,缺陷就是电压下降的有点严重,以及每次加载电流后,再断开时都会产生一个很干净的400mV 200HZ类似于正弦振荡波的波形,如果把过滤器探头移开一会儿就会恢复正常的纹波波形,有的时候要移开好几次才行,但是断电一会儿再通电也可以恢复,但也有时间长短之分,好像跟电容充放电有关,我得查下是不是电容充放电产生的。

网友B:
有眉目了!…恭喜!工频肯定是整流桥那边!…建意把电阻换成电感!…要用硅钢片的那种、1哼最好!…PCB装不下?…头疼!…还有一个方法;(一般情况下、不说:现在心情好!…哈哈!刚出劳教所放出来…算你走运!…)你听说过有源电子滤波器没????
它的滤波效果…哼!那可不是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