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方面的疑问

楼主(2013-05-31):
1 信号源输出正弦波,高阻输出,接到电路板上后幅度差不多减小了5倍
2 FPGA的信号输出400K的方波(TTL电平),经过隔直电路(RC电路)后接入乘法器,但是示波器测出来接入乘法器的信号还是有直流偏置,高电平2.5V,低电平-1.5V,示波器调到AC耦合接入也一样(这说明绝不是隔直电路的问题)
这两种情况让我很困惑,个人认为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大家怎么看呢?
希望各位积极发表看法,谢谢大家

网友A:
1、这是你的电路板上输入阻抗太低。
2、如果方波高电平和低电平持续时间不等(占空比不是0.5),,那么这种现像完全正常。

都不是什么“阻抗匹配”的事。

楼主:
谢谢maychang
占空比确实不是0.5。0.5的占空比能正常隔直,但是非0.5的为什么不能正常隔直呢。
如果要正常隔直该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maychang
占空比确实不是0.5。0.5的占空比能正常隔直,但是非0.5的为什么不能正常隔直呢。
如果要正常 ...

电容“隔直”之后,示波器的“零”是方波电压的平均值。占空比0.5时,高电平恰为2V,低电平恰为-2V。现在高电平2.5V,低电平-1.5V,可以推算出占空比是0.375。
一定要低电平(谷值)为某一数值,不随占空比变化,只能箝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隔直”之后,示波器的“零”是方波电压的平均值。占空比0.5时,高电平恰为2V,低电平恰为-2V。现 ...

您的意思是波形还是正负2V 只是示波器测试的问题?实际的波形是可以用的,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