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问题啊——长按上电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2013-05-31):
(无正文)

网友A:
硬件软件都可以实现。

楼主:
缓启动?还是软开关,貌似软开关是针对电力电子的中的开关频率提出的……应该是电源的“缓启动”……

网友B:
平板电脑上是有电源管理芯片,长按后芯片对电容充电(计时),电平到达后打开稳压器对外供电。像AXP209是这样的。具体到单片机也可以这样设置,计数值到达后才打开对lcd的供电,没到达时显示屏不亮,看起来就是关机了。

楼主:
有没有硬件上可实现这种功能的芯片呢?开机通过对电容充电能够实现延时开机,那么关机呢,还是同一个按键,怎么又实现延时关断电源芯片呢?

网友B:
你查一下axp209。关机过程:

1:关机键按下?计时加1并跳到3,否则跳到2。

2:计时到a?锁屏后清零计时并返回,否则为无效按键,计时清零并返回。

3:计时到b?数据保存之后关闭电源,否则返回。

这样可以实现锁屏与关机一键解决。一般10ms判断一次关机键状态,a计时是为了防止按键误触发,多次判断后才确定为有效按键,也就是教科书防抖中的延时20ms。b则是关机计时。有个要注意,要锁屏我们是点一下就放开,所以可以在松开后判断是不是锁屏,但关机时我们是一直按着的,相信没几个要关机时还掐着时间松手,所以关机界面没起就松开算锁屏,关机界面后不管你是不是松开都会完成关机动作。这个过程由电源芯片控制,当然,电源芯片的具体数据由cpu控制。关机后不松手是无法重新上电的,这个也由内部实现,类似于必须松手给一个高电平后开机程序才能进行准备,然后再按键才能开机,不然就会一直默认关机。
说了一堆希望你能看懂。

网友C:
百度搜索,一键开关机,第一个就是。

网友D:
软件可以用中断掉电唤醒,进入中断就唤醒,如果按键时间短,就再关键,按键时间长,就不关机

网友E:
软硬配合比较好调整,纯硬件元件会多些又不灵活。

网友F:
用单片机定时器不可以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平板电脑上是有电源管理芯片,长按后芯片对电容充电(计时),电平到达后打开稳压器对外供电。像AXP209是这 ...

你这个没有关CPU,显然不符合楼主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没有关CPU,显然不符合楼主的意思。

不知道这里所说的“没有关cpu”是指与cpu无关还是没有停止cpu供电?

AXP209是用在A10平板上的电源管理芯片,我查它是因为手上有两台昂达vx610w平板出了问题,就去找了整个平板电路图。

如果你说的是第一种解释,相关数据都是cpu控制,明显与cpu有关。我看datesheet时发现里面有寄存器。可以通过CPU,比如说响应触摸或者定时进行关机或重启。

如果是第二种,平板电脑关机了都会停止对相关电路供电,包括CPU、flash、LCD,如果不停止,估计没多少人受得了。

网友H:
按下后内部实际已经工作了,但不显示给用户看,直到连续按键时间到后再显示给用户看,中间没有按键则又关机了

网友I:
硬件方式就是电容充电,充电到一定程序后后锁定开机。软件方式就是开机后计时,如果时间不到,再关机。不管那种方式,电源进来后都需要一个PMOS开关,必不可少。

楼主(点评):
MOS管的确很有必要!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里所说的“没有关cpu”是指与cpu无关还是没有停止cpu供电?

AXP209是用在A10平板上的电源管理芯 ...

我是说你后面那句话。

楼主:
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人回复我啊,很开心啊!自己也找到了LTC2905,这个片子加一个MOS管就可以实现长按开关机了,做了实验是可以用的,AXP209感觉管脚还是太多,在类似单片机的应用中大材小用了,LTX2905 只有8脚,电容充电时间决定延时时间,挺不错!感觉之前给分太少了,不知道怎么追加啊。

网友J:
设一个变量,让这个变量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