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程序运行到 _SetCNTR8就死掉了。

楼主(2013-05-31):
调试一个USB程序,从st官方的库中修改来的。 运行到下面的代码后就死掉了,甚至调试都中断了,和MCU失去联系。后来我把 _SetCNTR(wInterrupt_Mask);去掉就可以运行下去了,不过肯定是不对的。 非常奇怪,向高手请教!

uint32_t USB_SIL_Init(void)
{
  /* USB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
  /* clear pending interrupts */
  _SetISTR(0);
  wInterrupt_Mask = IMR_MSK;
  /* set interrupts mask */
  _SetCNTR(wInterrupt_Mask);
  return 0;
}

楼主: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IMR_MSK的问题
原来的定义是
#define IMR_MSK (CNTR_CTRM  | CNTR_WKUPM | CNTR_SUSPM | CNTR_ERRM  | CNTR_SOFM \
                 | CNTR_ESOFM | CNTR_RESETM )
我把它改成
#define IMR_MSK (CNTR_CTRM  | CNTR_ERRM  | CNTR_SOFM \
                 | CNTR_ESOFM | CNTR_RESETM )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