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956锁相环无法锁定

楼主(2013-06-01):
电路都测试过了,环路滤波器是用国半pll_loader设置的,VCO是用V637ME02-LF,反馈回路借了一个四分频在接到鉴相器的PLLOSC,现在出现的情况是鉴相器经过环路滤波器,VCO之后输出的频率都是VCO 0V对于的频率376M,PLLSOC和PLLREF互换之后输出的频率是CP电荷泵输出的最大电压3.3V对应的是554M,现在想看看大家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没,像这样的现象可能出现的问题会是在哪里呢,个人呢认为可能是环路滤波器上面还没设置好,试过了二十多种还是不行,看看大家什么高见,指导一下……,现在前面DDS都好,现在就剩下PLL部分了……

网友A:
一般不倍频的。

楼主:
我要产生的460MHz到500MHz的Chirp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