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 三极管 实际使用

楼主(2013-06-01):
书本上讲到三极管的应用基本上都是用正弦波作为小信号输入。
请教实际使用中都是什么电路的输入是正弦波啊?
小弟接触到的单片机系统中三极管的用法有饱和,开关,扩流等。但是这些三极管的用法中都和正弦波无关!

网友A:
又一个被书本毒害了的
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B:
不一定都是正弦波哈~ 但是正弦波用的还是比较多的,正弦波都能放大了,就不说其他的了哈,像一些换能器 某些激光啊 电机啊 都是用正弦波驱动的,以后接触的多了 你就知道了!不必深究!

网友C:
哈哈,又是一个死读书的……;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都是正弦波哈~ 但是正弦波用的还是比较多的,正弦波都能放大了,就不说其他的了哈,像一些换能器 某 ...

感谢回复
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的答案~~
看来还是自己接触到的东西太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的答案~~
看来还是自己接触到的东西太少~~

:lol

网友D:
不要错怪书了。
把书名报上来。
有点不相信,到底是什么书这么乱说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的答案~~
看来还是自己接触到的东西太少~~

实际应用中,除了测试仪器外,没有以正弦信号输入的。
但正弦信号是最基本的信号,任何非正弦信号,无论是单片机系统中(几乎百分之百是矩形波)还是低频放大还是高频工作,都可以分解为若干正弦信号的叠加(此处忽略一些条件),所以了解了正弦工作的特性,也就可以了解非正弦工作。

网友F:
书上确实都这么介绍的,随便翻翻都能找到。毕竟没多少人刚接触单片机就去涉猎激光什么的驱动,接触比较多的始终是led的开关,电机的扩流之类的。我现在能接触到的使用正弦波的都只是逆变,单片机上的正弦波好像是由方波叠加的。

网友G:
书上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方法,在实际中很多应用三极管放大的场合都集成在模拟芯片里了,接触不到而已。

网友H:
有人问爱因斯坦,你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爱因斯坦说,我小时候比较笨,一直都不明白别的小孩都清楚的基本概念,比如时间、空间,所以长大后我就一直想弄明白。

要么你别太明白,要么你就偏执到底

网友I:
学习下傅里叶变换的原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应用中,除了测试仪器外,没有以正弦信号输入的。
但正弦信号是最基本的信号,任何非正弦信号,无论 ...

谢谢张老师的回复
再问个问题:现在学习三极管,场管的方法和侧重点?
大学的时候这两种管子就学过原理,实验很少做。
现在想实际搭几个电路,理论联系实践再学习一遍。
说来有点不好意思,函数信号发生器暂时还没有资金入手,张老师能推荐几个正弦波,方波,三角波的产生电路不?在网络上也搜集了几个电路,还没验证过。不知道张老师你那里有没有推荐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人问爱因斯坦,你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爱因斯坦说,我小时候比较笨,一直都不明白别的小孩都清楚的 ...

谢谢回复~~
偏执到底需要很大的勇气~~~
看来我只能不太明白的了呵呵

楼主:
时间有限,就不一一回复了~~
谢谢各位的捧场和指点~~~

网友J:
楼主,你上淘宝搜一下AD9850模块,好像有的很便宜。或许你已经有了。

网友K:
三极管放大电路中  一般选择正弦波作为输入是由于它的幅度和周期 相位等都比较好对比   你在单片机中接触到的和三极管小信号放大  三极管的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上淘宝搜一下AD9850模块,好像有的很便宜。或许你已经有了。

谢谢,我去搜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三极管放大电路中  一般选择正弦波作为输入是由于它的幅度和周期 相位等都比较好对比   你在单片机中接触到 ...

恩,就是因为感觉不一样,才想知道大学里面学的三极管在实际工作中的用途,所以有了这个帖子~~
现在想好好的再学习一遍三极管和场管的工作状态和小信号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上淘宝搜一下AD9850模块,好像有的很便宜。或许你已经有了。

你好,太感谢你了~
能再提供个可靠的方波发生模块不?

网友J:
这个正弦,方波都有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张老师的回复
再问个问题:现在学习三极管,场管的方法和侧重点?
大学的时候这两种管子就学过原理, ...

ICL8038、MAX038,这两种是函数信号发生器芯片,但好像已经停产。
另一种产生正弦、矩形、三角波的方法是DDS,例如16楼推荐的AD9850。这是数字方法产生信号的芯片,需要单片机之类对该芯片进行设定,才能够产生指定频率的信号。
如果是仅产生方波,且对频率稳定性要求不高,一个施密特反相器即可,如74HC14。
如果要求频率稳定,但不要求频率可调整,可以用反相器例如74HC04加一片石英晶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ICL8038、MAX038,这两种是函数信号发生器芯片,但好像已经停产。
另一种产生正弦、矩形、三角波的方法是 ...

好的,谢谢张老师的指点~~
张老师注意休息,不要太熬夜~~
我买个DDS模块回来试试~
74hc14和04我手头上就有,有空了搭个电路出来试试,到时候有什么问题再来请教张老师~~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学习下傅里叶变换的原理吧

信号分解的意思?

网友M:
扯淡!…一个是信号状态!一个是半导体器!…
“保安!把他拖出去!…”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