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3-06-01):
本人新手,刚开始想用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来驱动IGBT的驱动芯片,结果发现根本带不动,想请教一下大神们,要想驱动一个芯片或者器件,必须要达到什么条件呢,由什么决定呢?单片机的输出电流吗?而怎样知道要驱动这个芯片和器件所需要的驱动能力呢,芯片资料上有说明吗?

网友A:
有没接上拉电阻?

楼主:
呵呵,现在接了个三极管,不过貌似还是带不动,本人太菜了,不知道接的对不对,电路如下

图

楼主:
对了,能问一下,有的芯片资料上面介绍输出驱动能力为 5 LSTTL Loads,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IGBT一般需要接专用的芯片吧,IR2101

楼主:
嗯,对的,我用的是4432,发现单片机不能直接驱动这个芯片

网友C:
你要查芯片和IGBT的数据手册,电流满足,电压也满足才能驱动。印象中IGBT用三极管不行。

网友D:
图画错了。 三极管要放下面。 1K电阻放上面啊。

网友E:
场效应管和IGBT栅极驱动电压一般都用1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查芯片和IGBT的数据手册,电流满足,电压也满足才能驱动。印象中IGBT用三极管不行。 ...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画错了。 三极管要放下面。 1K电阻放上面啊。

嗯,能请前辈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把电阻放上面呢?什么时候把电阻放下面,什么时候放上面,这个问题困惑俺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功率IGBT驱动

嗯,谢谢

网友G:
单片机型号?
驱动IGBT端口是哪个单片机脚?
IGBT驱动芯片是什么?

网友H:
电路有问题,应该用PNP去驱动,现在你用成了射随器。

网友I:
刚开始想用单片机输出高电平

网友J:
终于发现了一个学习的好天地啊,大家都这么热情。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路有问题,应该用PNP去驱动,现在你用成了射随器。

嗯,谢谢,用PNP试试看

网友K:
单片机去驱动开关电路一般不用PNP,因为当PNP的集电极的电压大于片内电压就没用了,不过你这个电路可以用。PNP和NPN结合用最好了,这个时候避免了上电瞬间的高电平误动作。分析一下电路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要把电阻放上面了。(注:三极管的特性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单片机去驱动开关电路一般不用PNP,因为当PNP的集电极的电压大于片内电压就没用了,不过你这个电路可以用。 ...

也就是说我现在的这个电路可以用吗?谢谢前辈

网友K:
恩,你这个可以。

网友L:
嗨!…说明你还是回头看教科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