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CD4046倍频电路

楼主(2013-06-01):
因为是新人所以没什么积分可以给各位大神,求大神们的援手
这个CD4046锁相环倍频电路,用CD4017级联来分配。
在protues上已经仿真OK了但是实际测量的时候CD4046的4pin的频率总是为3pin的100倍,并且随着6pin和7pin间的电容变化很大。与门输出那边测量到的脉冲是1.6V左右。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呢谢谢了

网友A:
电容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选错了。

求指教一下。我要处理的频率是200HZ左右要在一百倍范围内倍频。是哪个电容选错了呢谢谢

楼主:
十万火急啊大家快来帮帮忙撒

网友B:
C7/D2,一看就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7/D2,一看就是错的。

为什么呢?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B:
串联了二极管,还能通过脉冲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了二极管,还能通过脉冲信号吗?

信号是有过去不过只有1.6V左右,但是拿掉这个二极管后信号又会变得很不稳定,就是周期像纵波一样一直跳。然后CD4046的4脚和3脚一直是一百倍关系,感觉应该是两个4017没有复位的样子。这个的电路用protues仿真了却可以通过。。。而且倍频数是正确的。大致就这个情况。。帮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B:
你这是什么话?
什么叫才过去1.6V?
必须保持4046的输入符合高低电平规范。
至于不稳定,想办法测试波形,改变LPF特性来避免自激。
电容和二极管串联,本来就是错误的,在错误的基础上,永远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什么话?
什么叫才过去1.6V?
必须保持4046的输入符合高低电平规范。

那你看硬件上需做那些改动呢谢谢

网友B:
4017的电路,我懒得分析,其实就是一个分频器了。
你只要保证分频器的输出是对称的方波就可以了。如果不是,请加一个D触发器。
鉴相器的输入对波形有要求的。

切记:电容和二极管串联,无法传输周期的脉冲信号的。几个脉冲之后,电容充满电,就无法传输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17的电路,我懒得分析,其实就是一个分频器了。
你只要保证分频器的输出是对称的方波就可以了。如果不是 ...

4017分频后明显不会是50%占空比的方波。而且鉴相器的输入端也不需要是50%占空比的方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虽然你的回答对我没什么帮助,但是只有你一个人肯回答我,还是非常谢谢。

网友B:
呵呵,你难道还是电容二极管串联,信号可以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难道还是电容二极管串联,信号可以过去?

去掉了,不过问题不出在这里。输入信号由直流成分

网友B:
其它地方有问题是其它地方的问题。4046已经快20年没有接触了。
我不信不修改电容和二极管串联这个错误接法,电路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