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khz超声波

楼主(2013-06-01):
有哪位大侠做过500khz或者差不多频率的超声波的,俺们现在在做500khz超声波但是接收端就是无法看到波形啊,求教

网友A:
500K的 如果是正弦波 我感觉很难做到  你说的应该是方波吧?

网友B:
估计你的换能器没配匹好

网友C:
我做过32KHZ的。

网友D:
看看功放输出信号

网友E:
这个频率好像用磁性天线比较好。电台频率最低点也才550kHz左右。你好好看下你那个换能器的匹配频率,然后测一下输出波形。这个辐射应该能用收音机的检波电路检出,你在电路附近看下检出来的波形是不是适合,换能器是不是能够接收到。

网友F:
我做的是超声系统,什么频率的都能满足,包括发射和接收,这个你得先看发射端对不对,拟采用的是什么方式触发,脉冲还是连续波?然后再看接收端,一般网上好多论文里面都提到接收端的做法,限幅-放大-滤波等等,这个都可以自己设计的,注意阻抗匹配就行,不行了,你把图贴上来,这的说找不见问题的~~

网友G(2013-09-25):
请问后来怎么解决的啊?贴上来大家一起学习啊

网友(2014-01-02):
配匹?我现在在用着200K的超声波也有这个问题,接收回来的信号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