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TX外接上拉电阻后无法输出低电平

楼主(2013-06-01):
在对PIC24F32KA304单片机的LIN总线开发,进行测试的时候发现,U2TX端口无法输出低电平。该口为B0口,寄存器设置如下:
    _TRISB0=0;      //U2TX位置为输出
    _ANSB0=0;       //模拟选择控制位(0数字工作,1模拟工作)
     _ODB0=0;        //数字输出(0为数字输出)
    _LATB0=0;
     _RB0=0;
U2TX外接8441的A3口,并通过10K电阻接到3.3V电压。
求指教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A:
不是外接电阻问题,你把电阻去拉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外接电阻问题,你把电阻去拉就知道了

我把外接电阻拆了,能输出低电平为0,输出高电平比外接电阻的时候低了大约1V。
还有,板子上的一个变压芯片1117昨天开始只要通电就特别烫。。都不敢用了,请问大神知道这个可能的原因么

网友B:
板子有短路或者虚短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有短路或者虚短的地方

1117的问题解决了,确实是有短路的地方。
那么还是想请教一下,关于单片机外接上拉电阻,会不会影响单片机输出的低压?
我这边输出低电平是2.5V,去了上拉电阻能到0.1V。。
如果是我设置的错误 ,该如何设置?下边是相关寄存器设置:
    _TRISB0=0;      //U2TX位置为输出
    _ADON=0;        //A/D转换器关闭
    _ANSB0=0;       //模拟选择控制位(0数字工作)
      _LATB0=0;
      _ULPEN=0;       //超低功耗唤醒使能位*/
      _ODB0=0;        //数字输出
    _RB0=1;

网友B:
电阻多大的?
一般不会有影响的。
可以检查下有没有内部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多大的?
一般不会有影响的。
可以检查下有没有内部上拉

电阻是10K的,通过电阻将该口连接到了3.3V的电平上。

网友B:
我是说你的IO口有没有内部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你的IO口有没有内部上拉

有上拉下拉的功能,可以设置,但是使用数字输出的时候,默认不使用上拉和下拉

网友B:
再检查下硬件连接上吧。如果没有内部上拉,那问题应该就出在外部了。
或者你先换个100K的电阻比较下看看

网友C:
出现这种情况,你最好先断开MCU与其它部件的联系,当然保留你的外部上拉电阻。然后测试。基本就可以查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现这种情况,你最好先断开MCU与其它部件的联系,当然保留你的外部上拉电阻。然后测试。基本就可以查到问 ...

板子固定了,现在,在老师电脑上能输出低电平。。在我电脑的X IDE里却不行?应该是软件方面的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必须要配置的config bits?

网友D:
TX脚上的高低电平是芯片的UART模块根据发送数据自动实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板子固定了,现在,在老师电脑上能输出低电平。。在我电脑的X IDE里却不行?应该是软件方面的事情,是不 ...

程序一样吗?用的开发工具是否一样?是仿真状态,还是烧写状态?Config的配置如果不在程序里进行的,那么可以在开发环境里面手工修改的,无论MPLAB IDE或者MPLAB X IDE。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一样吗?用的开发工具是否一样?是仿真状态,还是烧写状态?Config的配置如果不在程序里进行的,那么 ...

就是您在那个帖子里回复的问题,程序最后再加上一段程序就好了。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