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室内无线定位

楼主(2013-06-01):
我有一朋友想做低成本室内无线定位,可以用wire,rfc等等,范围在20-30左右就可,至少要10米以上,要求无源,被定位的是一张rfc id卡之内(成本最多不能超过5元)
做过的大概说一下思路,我看看合适就推荐给我朋友,大家合作,谢谢

网友A:
是卡的成本?还是全部成本?全部成本5元还是不要做了。

楼主:
被定位的,比如卡,
读卡器不算
另外,精度要在30cm以上

网友B:
精度应该是在30cm以下吧?
对完成时间有没有要求呢?

网友C:
我在做室内LED照明定位,就是在原有照明基础上只需要增加非常少的成本即可实现,比你RFID成本更低,且不用额外安装,用于大型商场和停车场。精度1米,但足够应用。QQ875207142

楼主:
我的qq  120993675,还有别的方案?

网友D(2013-11-12):
成本是有点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