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LN2003做了一个步进电机模块,对吗?

楼主(2013-06-01):
如题,VCC为5V。

楼主:
这是我画的原理图!!!

网友A:
不知道用什么单片机,建议改成低电平驱动

网友B:
没必要光电隔离,ULN2003驱动的都是电压型步进电机,用电压驱动的都是台架号28的玩具级别的电机,根本没多少电流的。

网友C(2013-07-25):
有没有用STM32 控制的这个驱动啊!

网友D:
建议改一下:
把光藕输出放在 4.7K 上拉电阻的位置. 会更稳定.
另外这样改以后也不必要做下拉

建议: 应该尽量了解器件的特性, 才能做最好的应用.

网友E:
两相4线步进电机用ULN2003驱动,是不可能转的。
建议看下两相6线步进电机和两相4线步进电机的区别,再看下步进电机驱动,再看下ULN2003的结构

网友F:
2003一般最大只能输出500mA电流,注意别超出电流限制带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