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这样工作的吗?

楼主:
这个稳压芯片用的是合泰的LDO稳压芯片,型号是HT7225 ,输入电压VIN是5V。电流小时Tr1不导通,当电流增大,R1分压增大,当R1两端电压达到一定值时三极管Tr1导通。Tr1导通后Ve≈Vc。这时Vout≈Vin。LDO反馈系统检测到Vout处电压增高,使得Ireg电流减少,Ireg减少R1处分压减少,当R1分压少到一定值时三极管关断。这样分析不知道不对。如果不对,请问正确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是对的为什么用示波器看Vout处的电压不是波形?把C2拆了,接一个电阻负载也看不到波形。

网友A(2013-06-01):
这是个扩流电路,R1不宜大。

网友B:
在你的眼里,只有坏人和好人,三极管导通也只有截止和饱和导通。
难道你不知道三极管可以处于放大状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你的眼里,只有坏人和好人,三极管导通也只有截止和饱和导通。
难道你不知道三极管可以处于放大状态吗? ...

能说说 是怎么放大吗?输出的电压肯定是稳压芯片的输出,但是看不出三极管的工作原理。

网友B:
当负载电流小,直接LDO供电。
当LDO输入电流加大,R1压降达到VBE,TR1开始导通,部分电流由三极管提供。
此时,稳压反馈机制还是在的,当负载变小一点,输出电压提高一些,LDO输入电流变小,三极管的电流也变小,输出下降,达到稳定的负反馈。反之亦然。

网友D(点评):
黄总分析的太好了!

网友E:
这是典型的扩流电流,主要用于线性电源。
TR1处于放大状态
该平衡体系如下:Vo=Vin-Vectr1=Vin-Vbetr1-Vdrop(HT72XX)

实际设计中,需要考虑TR1的功耗问题。实际上这种电路是弥补芯片内置三极管功率不足。

网友F:
楼主想复杂了,就是扩流,楼上的挺详细了

网友G:
哈哈!…楼主郁闷!测不到波形!……
它是直流!你测什么波型????????

网友H:
Tr1在导通后处于线性态,Vc和Ve可不是相等的,C2则不能去除。

网友I(2013-10-30):
合泰代理 QQ182875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