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复位后io的电平是啥?

楼主(2013-06-01):
记得51的是高电平啊

网友A:
低电平。
有些ARM是1/2  VCC

网友B:
不一定是低电平,与你外部电路状态有关

网友C:
印象中好像是低电平复位   这个你可以查一查   技术手册上都有的

网友D(2014-05-22):
我测是低电平,但是我希望他是高电平,不知道从哪里能设置!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E:
输入,高阻。

网友F:
问的不清楚,楼主想问复位端口电平还是其他的GP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