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计量芯片前端怎么连接?大家帮看看这样对不对?

楼主(2013-06-01):
在看几个计量芯片的资料时,不能确定电压通道和电流通道进入芯片ADC的正负连接方式:如下图,
.
电路以L为地,电压采集N经分压后进入adc电压通道的正极,即V3P.电流用R26采样,L_IN接电流通道负极V1N,L_OUT接电流正极V1P.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看到有些资料,电流通道刚好是反着接的.芯片资料里也没说清楚,还是因为测的是交流信号,正负无所谓?我感觉,起码电流、电压接入计量芯片的极性要一致才行啊。

网友A:
看CS公司的芯片资料吧,里面有参考电路。

楼主:
刚刚想到,以前听别人说,将电表的两根线互换,就可以偷电,在电路原理怎么讲得通呢?请设计过电表的朋友解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想到,以前听别人说,将电表的两根线互换,就可以偷电,在电路原理怎么讲得通呢?请设计过电表的朋友解 ...

确有此事。不过,不是“将电表的两根线互换”这么简单,还要另加一根地线。

网友C:
前提是你能拆开自己接线,如果电表有电压挂钩的话 直接拧开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CS公司的芯片资料吧,里面有参考电路。

多谢,看到了.

还是国外的手册规范些,看国内一些芯片的资料,语焉不详,图示也不严谨.看了好几份国产计量芯片的资料,那个IIN+、和IIN-连接方式前后矛盾

楼主:
如果国产芯片和cs的类似,那我的楼顶贴图的接法应该是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看到了.

还是国外的手册规范些,看国内一些芯片的资料,语焉不详,图示也不严谨.看了好几份国产计量芯 ...

有空去申请套板子,顺便让我也玩玩。
我对DIY敢兴趣: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国产芯片和cs的类似,那我的楼顶贴图的接法应该是对的

确实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