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指针复位后,I2C总线死

楼主(2013-06-01):
单片机为I2C从机,使用指针跳转重启后,I2C总线死了。我到底怎么分清是主机搞死,还是从机搞死。难道我使用I2C重启,要把I2C的引脚设置为高阻态??

网友A:
首先要尽量保证不要在一个I2C传输中间重启。
其次这个芯片在复位过程中,这两个pin要open-drain, 或input,不要影响I2C ma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