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技术里的 pad to pad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6-01):
FPGA技术里的 pad to pad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怎么用,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B:
PAD是硅片的管脚,是封装在芯片内部的,用户看不到,pad 和pin之间还有段连线!pin或lead都是指的用户可以看得到的外部管脚

网友C:
我的理解就是走线从一个管脚直接到另外一个管脚,不走内部的寄存器或者其他资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就是走线从一个管脚直接到另外一个管脚,不走内部的寄存器或者其他资源~~ ...

应该就是这个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