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BIOS 求助。。。。

楼主(2013-06-01):
问一下,怎么通过DSP BIOS 编程及配置来实现年月日时分秒的计时?怎么调用系统时钟来计时?

网友A:
看看这个能不能 帮到你  BIOS具体没搞过

网友B:
要想制作双历指针式钟表,就要先制作电子表,利用系统函数获得当前的时间和日期,利用动态文本框显示变量值。
百度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想制作双历指针式钟表,就要先制作电子表,利用系统函数获得当前的时间和日期,利用动态文本框显示变量值 ...

不管哪儿来的   解决问题就好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