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灭灯的电路

楼主(2013-06-01):
让灯灭的电路。

5V电源、二极管灯、电阻、地

把这几个连成一串 二极管灯就亮了。

那么灯灭的电路呢?怎么弄最可靠。
方案一、把电阻和地之间的连线断开
方案2、5V电源、二极管灯、电阻、5V电源
方案3、5V电源、二极管灯(反接)、电阻、地

这个题目是我搞继电器输出模式(开漏、推挽)想到的。

网友A:
从电源供电处断开较为可靠。这是我搞照明电路想到的。

网友B:
都能做到,不过按市电照明来说,第二第三一般用于楼梯灯,单纯的话断开电源火线可以防止触点。

这里断开地,很可能会因为空气潮湿之类的出现微光现象,在用开关电源供电时这个现象更明显。

网友C:
加三极管控制亮灭...

网友D:
断开电源火线可以防止触点最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