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调试SIM900A的GPRS模块的朋友

楼主(2013-06-01):
我在调试SIM900AGPRS模块时候,利用主机上带的串口调试助手能够和模块正常通信,有发就有收,可是用我的单片机给SIM900A模块通信时,有发送就是没有接收,波特率设置相同。奇怪的是我用单片机和主机上带的串口调试软件也能够正常通信,有发送和接收,我想知道为什么单片机和SIM900A模块就不能正常通信呢?波特率设置一样的,并且单片机保证能发送到模块的接收引脚,开机是正常的,量过了。模块也不可能损坏,要不主机上串口和SIM900A能够通讯正常呢。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这里首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要等待SIM模块回复,不然有时就会忽略命令。我当时做的时候识别回复很麻烦。

网友B:
单片机程序回车符发了没有?

网友C:
1、TX、RX是否接反。
2、上电要同步串口波特率,要小于115200,记住,是小于

楼主:
多谢啊,我的问题基本找到了,是接线问题,就是单片机的串口发送于模块的接收线接触不良,还有就是时序的问题,通过示波器发现我是循环发送的,波形很乱,没有等模块回复我就又发送指令了,观察主机上串口发送的指令波形我做了适当的延时,结果就有波形了,现在能够发送一次就接收一次,返回OK模式。对了,要接收模块发送会的指令如何接收好呢?我不知道模块返回回来多少字符,发送完之后开串口接收中断,通过while查询是否接收完,如果接收的少了,就接收不全,如果接收多了,就会造成死循环,还需要再开个定时器如果接收多造成死循环,从死循环返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等待SIM模块回复,不然有时就会忽略命令。我当时做的时候识别回复很麻烦。 ...

现在调的时候就有你说的那种感觉!

网友D:
想问一下各位牛人,单片机(3.3V供电)和SIM900a通讯的话,串口能直接连吗?要串电阻吗?还是得加电平转换芯片呢?
本人是菜鸟一个,请不要笑我哦!

网友E(2013-07-23):
回楼上 不能直接连接 sim900a是2.8vcmos电平

网友F:
这个是通过串口发送AT命令,需要发送个“开启回显”命令

网友G:
as1117变成3.3V

网友H(2013-09-22):
请问下,拉低POWERKEY1s后STATUS输出只有1.47V是什么问题,会影响整个模块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回楼上 不能直接连接 sim900a是2.8vcmos电平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用什么芯片啊

网友J(2013-10-28):
外部电路即可,最简单的 串一个200偶的电阻
复杂一点的

网友K(2014-03-29):
我设计了一款采用STM32单片机控制SIM900A通过HTTP方式给服务器发数据的系统。性能还算稳定,是用在某安保部门的的前端数据采集采集系统上面。
整个工作流程很简单:刷卡+输入密码+HTTP发数据,流程很简单,所以很大工作量都在如何考虑系统的稳定性。
资源采用:刷卡部分:磁条卡解码芯片采用的是美国MAGTEK21006541,
                密码输入部分:采用的是4*4矩阵键盘。
                GPRS部分:SIM900A
                 电源部分:LM22676 最新的3A dc-dc开关电源
经验总结:SIM900A对电源稳定性要求较高,特别是在发数据的时候,电源需稳定
                 刷卡器设计重点应放在如何识别正反方向识别上,在数据处理率上可大量采用C库函数
                 SIM900A有时候会出现硬件重启不成功现象,这部分需要做断电处理
有需要这套设备的朋友,或者是正在开发类似物联网项目的朋友,可以找我联系QQ:794652574

网友K:
3.3V单片机的串口可以直接与SIM900A模块连接。不过最好是串一个100R左右电阻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你要等待SIM模块回复,不然有时就会忽略命令。我当时做的时候识别回复很麻烦。 ...

我现在在做基于单片机的短信收发的毕业设计,不知道你有关于SIM模块的相关程序吗?

网友L:
你好,我现在在做基于单片机的短信收发的毕业设计不知道你有关于SIM模块的相关程序吗?谢谢了

网友(2015-03-07):
引用 网友K:
我设计了一款采用STM32单片机控制SIM900A通过HTTP方式给服务器发数据的系统。性能还算稳定,是用在某安保部 ...

正在做这方面的东西,想请教您,已加您QQ,备注SIM900A请确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