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3-06-01):
工地电子板上焊的继电器负载8A、250V,带6个40W的光管(电子启动),开关几个后再关不了,爆力拆壳,发现触点粘住,试了几个结果都粘住,换带另一种继电器(也是8A、250V,只是牌子不同)的电子板后,开关正常。
回来后心有不甘,用一个1800W的电吹风做负载,发现原来那个继电器却能开关自如,为什么?

网友A:
这可能是你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B:
相同规格大功率继电器触点材质直接影响其载荷能力.

http://article.hongxiu.com/a/2012-9-20/4315595.shtml

网友C:
带6个40W的光管(电子启动),启动电流是不是很大,会拉弧,触电材料如果选的不合适的话很容易就烧蚀了,还有如果是感性负载,触点距离不够的话根本就拉不开,跟内部结构也有关系;

网友D:
跟负载类型有关系

网友E:
由于开关电流很大,把继电器的触电烧了吧

网友F:
话说这种继电器也太水了一点吧 :lol

网友G:
不知道你说的光管是什么东西。不过肯定是启动电流很大的。电吹风主要功耗是电阻丝,阻性负载不会有很大的启动电流。所以你这个对比实验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如果你用的两块板设计相同,只是继电器不同,那么就肯定是继电器的问题。否则,也许是第二块板上加了限流电流,即使用与第一块同样的继电器也不会坏。

网友H:
负载类型与继电器触点材质都有很大关系吧

网友I:
选型错误~~~

继电器的触点功率选的太小了~~~

应选用交流接触器,10A的足够了~~~

楼主:
光管就是日光灯管又称荧光灯,两电子板都是直接接继电器作为开关,没有限流什么的。
在想是不是光管的电子镇流器产生的高压引起的。

网友J:
容性负载上电瞬间电流………嘿嘿!大家知道!

网友K:
继电器触点除了容量还有材料关系,材料不合适的话抗过载能力就不佳,而电子镇流器在上电瞬态会有很大的冲击电流,触点材料不佳的话需要大幅增加触点容量。

网友L:
觸點材料建議使用耐電弧和浪湧電流的AgSnO2

网友M:
引用 楼主:
光管就是日光灯管又称荧光灯,两电子板都是直接接继电器作为开关,没有限流什么的。
在想是不是光管的电子 ...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不仅是触点容量的问题。
240W启动电流能大到哪里去,1800W电阻丝的启动电流也不小的。
有时候继电器的摆放位置都有关系,前同事就向我说过一个奇怪而又互相矛盾的现象,结果就是受重力的原因。

网友N:
得加个二极管,放电,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O:
那个牌子的继电器?回头回避下

网友A:
电子整流器是容性负载,电吹风是阻性负载。容性负载启动电流很大,需要做软启动。

网友(2014-05-29):
容性负载启动电流是正常工作电流的几十甚至上百倍,你开关几次之后触点就会烧结的。

网友P:
这个要考虑你的继电器的触电材质和你所用继电器在不同负载特性下的带载能力

网友Q:
带负载负荷过大,刚上电的由于电弧的影响对继电器产生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