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m32f4中定义一个数组大于ram,为什么不报错?

楼主(2013-06-01):
在stm32f4中定义一个数组大于ram,为什么不报错?这样  u16  shuzu【200000】;并且程序正常执行?(数组只用了一个,试试,可以用)

网友A:
你确定正常吗?读写一下最后几个数据试试?

网友B:
编译器是不报错啊,除非你用了shuzu[2000000]=什么就应该会报,指针超过范围编译器也不知道也不会报的

网友C: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需要好好顶一个

网友D:
是不是你定义的变量被编译器优化掉了

网友E:
应该被编译器给剪掉了,看看map文件有没有分配

网友F:
感觉有很多的代码   都会被编译器   剪掉   这时候   最好加一个强制   这样会避免很多问题   个人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