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并行驱动12864程序

楼主(2013-06-01):
本菜鸟一枚,用stm32f103c8t6并行驱动12864zw液晶屏

具体连接:
          PA0~PA7接D0~D7,RS、RW、E、RST分别接PB0、PB1、PB2、PB4

采用库函数操作,程序如下:

*********************************************************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RS_ON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fine RS_OFF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fine RW_ON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
#define RW_OFF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define E_ON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2);
#define E_OFF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2);
#define RST_ON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4);
#define RST_OFF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4);
#define LcdData(x) GPIOB->ODR=(GPIOB->ODR&0xff00)|(x&0x00FF);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x,y;
for(x=0;x<ms;x++)
for(y=0;y<8000;y++);
}

void LcdWcom(unsigned char WCom)
{
delay(10);
RS_OFF;
RW_OFF;
LcdData(WCom);
E_ON;
delay(10);
E_OFF;
}

void LcdWdata(unsigned char WData)
{
delay(10);
RS_ON;
RW_OFF;
LcdData(WData);
E_ON;
delay(10);
E_OFF;
}

void DisplayInit(void)
{
delay(10);

RST_OFF;
delay(10);
RST_ON;

LcdWcom(0x30);
LcdWcom(0x0c);
LcdWcom(0x01);
}
void SetCurso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i;
  switch(x)
{
  case 0x00: i=0x80;
   break;
    case 0x01: i=0x90;
   break;
    case 0x02: i=0x88;
   break;
    case 0x03: i=0x98;
   break;
    default: break;
  }
i=y+i;
LcdWcom(i);
}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my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my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All;
my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my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myStructure);
my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Init(GPIOB,&myStructure);

DisplayInit();
delay(10);
SetCursor(0,0);
delay(10);
LcdWdata(0x31);
}

*************************************************************

但是液晶屏没有任何显示!!液晶屏5V供电!!

求各位大神帮忙看下程序有没有问题!!

谢了:handshake

网友A:
1,确保硬件接口是外部上拉电阻。内部设置开漏输出。
2,应该还有读忙信号吧。

天哪,我调了好几天,一直判忙不通过,结果接了上拉瞬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确保硬件接口是外部上拉电阻。内部设置开漏输出。
2,应该还有读忙信号吧。 ...

1.这样当然最好,不过论坛上有大神说“5V给12864供电,STM32的3.3vIO可以直接驱动12864"
2.哦,那在什么时候需要“读忙”?不能我每执行一条指令之前都要读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1.这样当然最好,不过论坛上有大神说“5V给12864供电,STM32的3.3vIO可以直接驱动12864"
2.哦,那在什么 ...

第二点可能没说明白:就是什么时候用延时函数?什么时候读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点可能没说明白:就是什么时候用延时函数?什么时候读忙?

由于你的写入速度可能太快了,显示屏反应不过来,所以要读忙,忙标志位如果显示不忙的话,你就可以接着写命令,写数据了。当然如果你要是经过多次调试的话,可以调试出这个大概时间,那样你加个延时,也是可以省去读忙的。

注意:好久没有玩过12864,很早以前只玩过一次,玩过1602,这个我知道就是这样处理的。我记得12864控制方法和1602是一样差不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这样当然最好,不过论坛上有大神说“5V给12864供电,STM32的3.3vIO可以直接驱动12864"
2.哦,那在什么 ...

这个我没有具体验证过,理论上是这样的。直接连接应该可以。

网友B:
楼主啊,你说PA口连的液晶数据口,可是程序里define 的却是PB口输出数据,然后其他控制也是PB的,乱套了呀!

另外,MCU可不可以直连5V,不但要看具体的IO能不能承受,还要看液晶模块的电平要求,模块跟模块是不同的,别人的能行,你的也不一定哦!
要想做稳定,一定要满足数据手册里的条件,MCU和液晶的数据手册要仔细研读,每条线的电平要求都要清楚,要不然即使能用也不稳定。

网友C:
NTN 7011UCDB/GNP5  轴承批发 022-87503007

网友D: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啊,你说PA口连的液晶数据口,可是程序里define 的却是PB口输出数据,然后其他控制也是PB的,乱套了呀 ...

哦!确实粗心了:$,可是改过之后依然没有显示啊!

我按照您说的将IO口配置为开漏输出,接10K上拉电阻后接到液晶屏上,可依然没显示!!

只有背光加矩形点阵!!这是什么问题呢?

求指教!:hug: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

谢谢啊!我正在试图解决呢:hug: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确实粗心了,可是改过之后依然没有显示啊!

我按照您说的将IO口配置为开漏输出,接10K上拉电阻后 ...

各信号线连接肯定没有问题了吧。
有点阵了就是有进步了,那就一步一步来。按照数据手册检查模块复位电平和复位时间够不?设置合适的对比度。
然后看各控制信号电平和时序对不对?
仔细对照模块的时序要求,分析你的程序是不是配合?
细心一点一定可以发现问题的!

网友B:
我读不懂你具体的写命令和写数据的函数。请你对照液晶模块的数据手册仔细检查各信号时序。

网友E:
用示波器看看吧。。。看看IO工作是否正常。。之前试过12864的,3.3V可以用的。。不过最好还是用5V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读不懂你具体的写命令和写数据的函数。请你对照液晶模块的数据手册仔细检查各信号时序。 ...

除了配置管脚和初始化,其他的所有单片机的写1264的C程序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要自己写时序?找一个例程调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信号线连接肯定没有问题了吧。
有点阵了就是有进步了,那就一步一步来。按照数据手册检查模块复位电平 ...

显示点阵是不是就说明对比度应该没问题?

就这样,手机照的,不很清楚。:hug:

这个还是属于初始化没初始化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显示点阵是不是就说明对比度应该没问题?

就这样,手机照的,不很清楚。 ...

你可以修改不同的对比度,试试效果,如果无变化,那还是你的写入函数不对。
时序配合好了就会成功。
努力一下,把这部分做出来,以后你遇到其他模块,其他器件就心里有谱了,知道怎么找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修改不同的对比度,试试效果,如果无变化,那还是你的写入函数不对。
时序配合好了就会成功。
努力 ...

呵呵,已经可以显示字符了!!:lol

谢谢各位大侠!!:handshake

明天上图!!:D:victory:

到底什么原因,先说说。硬件怎么连接的,接外部上拉没有。

楼主:
先说硬件连接:
加不加上拉电阻都行(实验证明),加上拉时io要设置成开漏输出,不加时要设置成推挽输出!!
液晶的VDD一定接5V,否则无法显示!!
VO、VOUT空接,PSB直接接5V,RS、RW、E、RST分别接PA8~PA11,DB0~DB7分别接PB6~PB13!

我这块12864的对比度根本不用调,在VO口串了个10k电位器,调节它没有任何改变,可能出厂的时候就已经调好了!!

程序上:
本来写了一个读忙函数,可以运行成功!!但是实验证明,不加读忙只要在几个地方加个小延时就可以了!!
另外,关于向DB0~DB7写入内容(数据或命令)这一块,本来是借鉴别人的程序,在开头这样写:
#define  LcdData(x)   GPIOB->ODR=(GPIOB->ODR&0xc03f)|(x&0x3fc0)
但是运行后发现不能显示,然后自己写了一个用库函数操作的:
void LcdData(unsigned char Data)
{
GPIO_Write(GPIOB,Data<<6);
}
发现就好使了!这一点我也没搞太明白:L

#define LcdData(x) GPIOB->ODR=(GPIOB->ODR&0xc03f)|(xUL&0x3fc0)
你这个X,数据长度是多长的?能和后面的0x3fc0对其么。

网友G:
看下数据口的驱动波形吧

网友G:
还有时序波形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说硬件连接:
加不加上拉电阻都行(实验证明),加上拉时io要设置成开漏输出,不加时要设置成推挽输出! ...

#define LcdData(x) GPIOB->ODR=(GPIOB->ODR&0xc03f)|(xUL&0x3fc0)
试试这样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LcdData(x) GPIOB->ODR=(GPIOB->ODR&0xc03f)|(xUL&0x3fc0)
试试这样行不行。

不行!有错误:identifier “xUL” is undefined

改成#define LcdData(x) GPIOB->ODR=(GPIOB->ODR&0xc03f)|((x<<6)&0x3fc0)就可以了!!
:handshake

楼主:
太厉害了!!一眼就看到错误了

@**kfu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有错误:identifier “xUL” is undefined

改成#define LcdData(x) GPIOB->ODR=(GPIOB->ODR&0xc03 ...

不改也行,你把X命令码直接写成16位的长度也行。也省的移位了。不过命令码需要加长下

楼主:
感谢各位!!啥也不说了,说好的上图!!

谢谢两位@**kfu @lcdi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啥也不说了,说好的上图!!

哈哈,恭喜解决了问题

网友H(2014-04-18):
楼主 帮忙看看为什么不显示呢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x,y;
for(x=0;x<ms;x++)
for(y=0;y<8000;y++);
}
#define BF 0x80
unsigned char mingzi[]={"我非常喜欢大闸蟹"};
uint8_t number =8;
void RDBF(void){
    uint8_t temp;
    //GPIO_Write(GPIOE,0x0008);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7);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8);
    while(1){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Write(GPIOC,0xFF00);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9);
      temp=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15);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9);
      if( (temp&BF)== 0 ) break;
    }
}
void WRCommand(uint16_t temp){
  RDBF();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7|GPIO_Pin_8);
  GPIO_Write(GPIOC,temp);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9);
  delay(10);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9);
}
void WRData(uint8_t temp){
  RDBF();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7);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8);
  GPIO_Write(GPIOC,temp<<8);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9);
  delay(10);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9);
}
void  LCDInit(void){
  delay(10);
//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0);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0);
  delay(10);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0);

  WRCommand(0x3000);
// WRCommand(0x0600);
  WRCommand(0x0100);
  WRCommand(0x0C00);
// WRCommand(0x0200);
}
void ShowQQChar(uint16_t addr,uint8_t *english,uint8_t count){
  uint8_t i;
  WRCommand(addr);
  for(i=0;i<count;){
    WRData(english[i*2]);
    WRData(english[i*2+1]);
    i++;
  }
}
void ShowNUMChar(uint16_t addr,uint8_t i,uint8_t count){
  uint8_t j;
  for(j=0;j<count;){
    WRCommand(addr);
    WRData(i+j);
    j++;
    WRData(i+j);
    addr++;
    j++;
  }
}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D_InitStructure;//定义GPIO的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E_InitStructure;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打开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D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D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D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C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C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C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E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E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E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D_InitStructure);  //初始化IO口
  GPIO_Init(GPIOC, &GPIO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IO口
  GPIO_Init(GPIOE, &GPIOE_InitStructure);  //初始化IO口
  LCDInit();
  ShowQQChar(0x8000,mingzi,number);
// ShowNUMChar(0x9000,0x01,0x0F);
  GPIO_SetBits(GPIOD, 0x80<<7);
  while (1);

}

网友I(2014-05-19):
写数据库函数 你写的是第7位到14位(PB7-PB14) 所以左移6位

网友J(2014-12-24):
怎么解决的?能把代码贴出来参考一下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啥也不说了,说好的上图!!

兄弟,能把代码发给我参考一下吗?
115636124@qq.com

网友K(2015-05-19):
求源代码

网友L(2015-07-26):
求源代码  1097671128@qq.com  不知道楼主还有没有

网友M(2015-09-18):
必须点赞  我遇到和楼主一样的情况 大概也是输出类型 搞错了  呵呵  今晚回去再试一试  另外 你对硬件描述的很好  我感觉我自己的是硬件和端口输出配置错了 太感谢 哈

网友N(2015-11-24):
求源代码!目前正在学习使用,邮箱为373345057@qq.com多谢哦~

网友O(2016-04-19):
最近刚学习使用,不知道楼主还有没有源码,求源码分析759961220@qq.com

网友P(2016-06-16):
版主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stm32f101rb驱动12864,无法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