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计算方法

楼主(2013-06-02):
本人是新手,想请大侠指导一下,对于一个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怎么选择和计算,本人对字母不敏感,最好是加以中文解释一下:

目标:输入110-260V   输出:单相24V40A(还有一组是5V用于反馈检测使用的),本人QQ 1060401702  有做这个东西的供应商也可联系我(前提要教会是怎么计算才有合作机会,非诚勿扰))

网友A:
牛叉的要求,又现神人,难道有巨额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叉的要求,又现神人,难道有巨额费用?

什么意思,是不是 没有这种电路结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是不是 没有这种电路结构

这样的东西肯定是正规产品啦,让人家教给你,大体上也就是买断技术了,钱少了谁肯啊

书很多,随便找找都有计算的方法,但是要实用,有效,可靠,那就还是有点价值了,应该不会便宜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东西肯定是正规产品啦,让人家教给你,大体上也就是买断技术了,钱少了谁肯啊

书很多,随便找找都 ...

大侠:'(,这个资料在书店有没有来卖,大不了我去买本书回来研究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这个资料在书店有没有来卖,大不了我去买本书回来研究 。

书很多。。。不过我说的就是,书本到实践中间的距离好大,书上都是理论,比如书上会告诉你40A用多粗的导线,但是你很难找到那么大的变压器骨架什么的,导线比变压器骨架的针脚粗好多倍,肯少量加工这个的变压器厂也不好找,等等

网友B:
输出:单相24V40A     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拜师都没诚意的;P

网友D:
晕!这么大功率用反激式??

网友E:
对,这么大的功率不建议用反激

网友F:
看书,或者网上查计算公式,关键还是经验啊

网友G:
楼主真乃神人也!

网友H:
这么大的功率不建议用反激

网友I(2016-09-08):
开关电源想做好技术是很复杂的,你的功率又大,你几句话就想得到这技术,你的心可真大

网友:
1000W好的加PFC吧,半桥可以吧,俺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