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LINK V8仿真如何烧写LM3S800芯片??

楼主(2013-06-02):
用J-LINK V8仿真如何烧写LM3S芯片??
能连上芯片,初始化成功,可烧写程序进去。
用的是SWD模式,但开启程序小液晶屏全亮。一个字都看不了。求解??

网友A:
找厂家的FAE问下吧

网友B:
可以先解琐试,反正没什么影响。
烧写方法,看JLINK操作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芯片应该停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