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06-02):
在out端不接51单片机管脚时,out端电平会受led控制,但接了单片机后电压就拉不下来了   求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A:
箭头是正电源吗?R2还是放到集电极吧?你这是槽型光电开关?

网友B:
你可能没将单片机引脚设置为输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箭头是正电源吗?R2还是放到集电极吧?你这是槽型光电开关?

是电源正 是槽型   我也放到过集电 结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没将单片机引脚设置为输入吧!

这是51的P3^2哦

网友C:
3楼所言极是

网友D:
OUT接的是单片机的输入端口,如果接的是输出端口,那当然没有什么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OUT接的是单片机的输入端口,如果接的是输出端口,那当然没有什么反应了.

光电开关内阻大了   那怎么改呢 ?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光电开关内阻大了   那怎么改呢 ?

改你的单片机管脚类型,是输入接口
R2接到电源侧

网友F:
R2是否需要50k那么大?

网友G:
是不是你没共地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你没共地的原因了

共地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R2是否需要50k那么大?

我用10k的 但分不了压  光电开关测了下  导通后  发射极和集电结电阻很大  有1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你的单片机管脚类型,是输入接口
R2接到电源侧

51单片机没有输入输出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共地了的啊、、、

注意51单片机输入口是有上拉的。该上拉数值不可忽略。
再注意你的槽形光耦负载电阻上电流仅100uA。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注意51单片机输入口是有上拉的。该上拉数值不可忽略。
再注意你的槽形光耦负载电阻上电流仅100uA。 ...

我用的是51的P3^2 那怎么弄呢  我在面包板上用10k的分不到压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10k的 但分不了压  光电开关测了下  导通后  发射极和集电结电阻很大  有1m左右 ...

如果真是这样,可以考虑将槽形光耦负载电阻去掉,直接用单片机内部上拉电阻作为光耦负载电阻。
如果还不行,那么你的槽形光耦无法直接驱动51单片机,需要增加一级放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51的P3^2 那怎么弄呢

忽然想起:
你的51单片机是否已经上电并正常复位?如果是,51单片机是否已经设置该引脚为输入(写1)?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忽然想起:
你的51单片机是否已经上电并正常复位?如果是,51单片机是否已经设置该引脚为输入(写1)? ...

上电没问题   51默认是高电平  没写1的

网友H:
楼主电路有问题。
就算没有单片机,OUT端也只有高电平和高阻态两种状态。没有低电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电路有问题。
就算没有单片机,OUT端也只有高电平和高阻态两种状态。没有低电平的。 ...

没接单片机时  集-发电阻无穷大  输出为低呀   导通后电阻分压  输出为高啊  我用万用表测了的   可是接了单 就不行了

网友H:
因:集-发电阻无穷大  果:输出为低呀

这样的逻辑不成立。

我用万用表测了的。
万用表怎么测的?用电压档,黑表笔接负极,红表笔接OUT?
建议你黑表笔接正极,线表笔接OUT再测一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真是这样,可以考虑将槽形光耦负载电阻去掉,直接用单片机内部上拉电阻作为光耦负载电阻。
如果还不 ...

加个比较器 与2.5V比较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因:集-发电阻无穷大  果:输出为低呀

这样的逻辑不成立。

:dizzy:咋不成立?为何反着接表笔

网友I:
单片机引脚要设置为输入方式,单片机内部不要上拉。
如果单片机内部上拉关不掉就out到单片机之间加个mos管。

网友H:
引用 楼主:
咋不成立?为何反着接表笔

你先试试嘛,等你结果。以反证你说的输出为低。

网友I:
楼主的情况可以成立的,其实是图画的地在上,电源在下了,我也一下没反应过来以为R2是上拉,其实R2是下拉。

标准51的话要给寄存器写1才是输入状态。

网友I:
嗯,其实楼主的电路要调整一下,R2串在电源和C极之间,C极作为输出,E极接地。
楼主可以比较看看这样改和你原来那样的电路有何不同,计算一下电位,要考虑单片机内部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先试试嘛,等你结果。以反证你说的输出为低。

挡住led  out为0v  不挡  -4.5v

网友F:
引用 楼主:
挡住led  out为0v  不挡  -4.5v

越说越玄,怎么负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越说越玄,怎么负电压都出来了?

他是听前面说的,反着表笔测出来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挡住led  out为0v  不挡  -4.5v

挡住LED,同样不接单片机,正过来测一次,即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OUT,看是不是也是0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他是听前面说的,反着表笔测出来的

那是冷笑的表情吗,可笑吗

其实楼主的结果已经证实挡住LED时OUT端输出的不是低电平,而是高阻:

22楼:没接单片机时  集-发电阻无穷大  输出为低呀(此结果是正着测的,参考对象为电源负极)
30楼:挡住led  out为0v(此结果为反着测的,参考对象为电源正极)

既然参考正极和负极都是0,还能是什么状态?

网友H:
贴个光电管测速电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那是冷笑的表情吗,可笑吗

其实楼主的结果已经证实挡住LED时OUT端输出的不是低电平,而是高阻:

唉,别这么敏感嘛,那个表情不是“汗”吗?!我是“汗”版主没看到前面你们说的,不是针对你哦!

“30楼:挡住led  out为0v(此结果为反着测的,参考对象为电源正极)”
反着测我也不认为楼主是参考的电源正极。楼主测试的应该是out和地(电源负极)之间,所谓反过来只是把表笔反过来还是测的这两点。

我再一下好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唉,别这么敏感嘛,那个表情不是“汗”吗?!我是“汗”版主没看到前面你们说的,不是针对你哦!

见23楼最下一行

不过我把红字打成了线字(五笔)

交流才有进步嘛。汗不汗又有什么关系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见23楼最下一行

不过我把红字打成了线字(五笔)

虽然你说的那句我没仔细看,可是我判断楼主测的还是out和地之间。
你看有led的时候能测出-4.5V呢!

你给的电路图就对了,楼主的问题主要是R2太大,单片机一连电平拉不下来。所以前面讨论的挺完善了,R2改到C极就行了。

网友J:
楼主光电管部分电路接法不合理,应改射极输出为集电极输出,参考35楼,然后在单片机里面输入高低逻辑反相一下。

网友K:
你的那个箭头是电源吧   D1的导通压降一般是1.4V   电压如果是3.3V的话   R1最好为220欧
电压拉不下来  肯定是D1没有导通   看D1是否导通  测测D1两端的电压就知道   如果接近1.4V
还是没拉下来  应该是芯片坏了

网友L:
试下R2减小,或者R2和OUT都接到集电极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试下R2减小,或者R2和OUT都接到集电极看下

我测了的 光电开关导通后电阻很大  太小了根本分不了多少压

说明发光电流强度不够,光电开关电流增一300%。因为有放大管一级。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测了的 光电开关导通后电阻很大  太小了根本分不了多少压

你怎么测的?测电压除以电流吗,还是万用表的电阻档测得?

网友M(2013-07-30):
电路没有问题,首先测试连接一个运放行不行,如果没问题,那么就是51的引脚设置问题了,51的引脚设置为低试一试

网友N(2013-10-08):
有个疑问:接单片机后(单片机管脚默认为高),通过电阻R2接地,此引脚还能拉低么?

网友O:
没见过这么用光电开关的   把R2电阻放在感应管的电源端   out输出接感应管得集电极   感应管的发射极接地   从来没用过你这种接法的电路

网友P:
降低R2,R1,

网友P:
引用 网友P:
降低R2,R1,

原因是端口的推电流太大

网友P:
电路没问题,增大R1,缩小R2,端口要选择浮动输入,不要OC,或选择下拉,上拉一般是20K,弱上拉是200K左右,怀疑端口设定的问题。

网友Q:
引用 网友H:
因:集-发电阻无穷大  果:输出为低呀

这样的逻辑不成立。

电源在下面,逻辑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