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模式设为推挽好还是开漏好?请教

楼主(2013-06-02):
用的是C8051F,里面是CMOS。
假设要求电路抗干扰能力要强。
我的理解是
若设置为推挽,则当LED不亮时,LED两侧的电压是一样的,不易受干扰。
若设置为开漏,则当LED不亮时,LED的一侧是悬空的,这样若受干扰,则LED有可能会亮。
所以针对这个图,必须设置为推挽
不知道我说得对不?

另外若外部接上拉电阻的话,则推挽开漏都可以?

网友A:
一般来说,“干扰”表现为等效的高阻,就是说设备内阻越低,越难被干扰。推挽相当于用MOS管将输出轮流接到电源上,这个阻抗是很低的。

开漏输出在输出“1”时,相当于悬浮,阻抗大于推挽,而且上升沿靠电阻拉,边沿速度也没有推挽好,所以一般除非万不得已,不会用开漏输出。

另外从楼主这个电路,中间有个光耦,要LED发光的能量还是很大的,一般的干扰很难点亮。

综上:楼主应该选择推挽,但是这个电路本身已经很耐干扰了。

网友B:
窃以为加上上拉电阻还是很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干扰”表现为等效的高阻,就是说设备内阻越低,越难被干扰。推挽相当于用MOS管将输出轮流接到 ...

大侠这么一讲 我心里便有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窃以为加上上拉电阻还是很有必要的……

为啥? 分析一下

网友C:
这个电路没必要推挽,即使推挽了也好不了多少,要考虑实际需求和电路的成本吧。上拉电阻加与不加都行。加上了的话你可以设置成高阻态(前提是单片机能输出这个状态),就不用输出高电平了,漏电流会大一些。不加的话就直接输出高就行了。

楼主:
有大侠一发言 大家都不敢讲了?

网友D:
也就驱动个继电器,光耦开关速度根本不是问题,随便用什么方式都行
也许楼主应该考虑一下省电等其他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就驱动个继电器,光耦开关速度根本不是问题,随便用什么方式都行
也许楼主应该考虑一下省电等其他因素 ...

大侠的回答似乎信心很足啊

网友E:
个人认为选用开漏更好,推挽没有必要,记住发光二极管是电流驱动的。

网友F:
LZ,CPU输出不要紧,一般推挽输出。
问题是光耦后面的电路有问题,U3可能一直导通的。
这个设计不是一般的差。

网友G:
要想抗干扰,MCU不死机,一定得设置成为开漏,而且尽可能将所有输出设置为开漏。原因吗......

网友F:
LS的想法太片面了。
不光要CPU不死机,也要保证其它电路正常才可以。

网友H:
推挽和开漏都能正常控制光藕
但是后面的电路有问题, 不管光藕输出什么状态, U3 都是导通的.

网友I:
我都是选有OC的,从来就没出现过干扰,要一个干扰能有几个ma的电流产生是很难的.:lol

网友G:
哥教教你为什么尽量都用OC:
都设置为OC是有道理的,强干扰下,因为PCB走线,隔离用的光耦上的引脚和走线,非常容易受到辐射干扰,可能产生瞬间的负压,假如PP方式,由于MCU是MOS管实现的,非常容易非击穿,导致MCU的电源被负压干掉死机。OC+电阻就没此问题。MCU对正压的耐压是非常强的。

遇到干扰死机,可以改为OC试试,效果非常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推挽和开漏都能正常控制光藕
但是后面的电路有问题, 不管光藕输出什么状态, U3 都是导通的. ...

哦  大侠 可是光藕后面的电路我不关心。主要是开漏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么?

网友H:
开漏驱动光藕, 2楼已经分析得很好了, 没有问题的

网友J:
推挽和开漏都能正常控制光藕
但是后面的电路有问题, 不管光藕输出什么状态, U3 都是导通的.

LS正解~~~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