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ega48的问题

楼主(2013-06-02):
mega48的程序烧到mega168不工作,请哪位大侠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检查时钟熔丝、检查系统硬件供电、复位。

楼主:
系统供电·复位正常,换mega48就正常工作,附件是熔丝配置图,请版主指点

网友B:
48和168的BOOTLOADER部分不同,内存大小也不同,程序需要重新编译,直接把48的HEX烧到168是不行的

网友C:
主要的问题是:
168  的中断向量用的 16 位向量, 用 32 位指令.
48 用的是12 位向量, 用 16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