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算术运算C语言程序问题??

楼主(2013-06-02):
#include<pic.h>
unsigned int a=0x7F,b=0x08F1;
float c;
void main()
{
c = (float)(a / b);
}

计算的结果为0.000000000,请问为什么?

网友A:
unsigned int a=7F,b=8F1;
,你这样写能够正确编译?不提示警告?

网友B:
很简单的道理嘛  a/b就是0 你把0强制转换为float型 自然就0.000000000了
想得到准确结果 就应该先强制转换a、b中的一个 那样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C:
楼主这个实验还是不要拿pic来搞比较好,float对pic太累了,要整就整pc.:lol

网友D:
类型匹配的问题,这样写:
c =  (a*1.0)/b;

网友E:
a/b结果等于0,

0再转换成浮点当成是0 了